单片机数组写越界会死机,读越界为什么也会死机

楼主(2024-01-16):
一直以为都以为单片机数组读越界不会死机,只有写越界才会死机,但有一个程序不小心读越界了,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别问死不死机了,不管读写都不要越界就是了

网友:
可能读到了不该读的地址,或者不是越界本身引起的,而是读到的数据引起的死机

网友:
读到的数据是不确定的,把不确定的数据拿去使用导致的死机

网友:
很多8位机不会有这个问题,
好像就是高级一些的芯片才会这样,

网友:
读到了不允许读的区域,hadfault了

网友:
仅仅越界到周围读取不会死机吧,又没有段错误。 要么数据异常业务逻辑飞了,或者地址飞到不存在的地方了

网友:
越界,野指针。
有时候查找起来很熬人

网友:
movc与movx是操作不同的区域呀,为什么会越界?

网友:
会不会死机 的看 读到的是啥    出啥问题都可能

网友:
读到超过ram实际地址范围

网友A:
这算啥,有时候不对齐访问死机才难找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算啥,有时候不对齐访问死机才难找呢

细说一下。这个是指结构体没有自动对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算啥,有时候不对齐访问死机才难找呢

哈哈,这个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对齐是啥意思,
前段时间从8位机移植个函数到M0芯片,结果那个写flash的总是死机,找了很久,有时候随便增减一句代码就对了,稍微一改就错了,原来是地址指针随着代码的变动,一会是4的整倍数(对齐了),一会不是4的整倍,所以就出错
发现函数的问题后再去看芯片手册才知道需要4字节对齐,
以前玩8未机从来就没有这个概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细说一下。这个是指结构体没有自动对齐吗

比如你有一个指针
(unsigned char*) a=0x0000;
你只能访问 a+4,a+8,a+12,a+16这种4的整数倍的地址的数据
当如果你访问a+3的时候,哦豁。
这就是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你有一个指针
(unsigned char*) a=0x0000;
你只能访问 a+4,a+8,a+12,a+16这种4的整数倍的地址的数据

对的,就是这样,我用的那个芯片读写flash不能读到非4的整倍数的地址,读就是系统硬件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比如你有一个指针
(unsigned char*) a=0x0000;
你只能访问 a+4,a+8,a+12,a+16这种4的整数倍的地址的数据

这种只针对芯片手册明确说明的才会出现吧。一般的芯片内部的ram区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吧。

网友:
m4内核可以非对齐访问,m0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只针对芯片手册明确说明的才会出现吧。一般的芯片内部的ram区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吧。 ...

内存也不一定。比如有些外扩的SRAM,是没有ADDR0的,这样你访问奇数地址的数据就会出错。

网友(2024-02-16):
应该是对齐问题,检查一下HF的故障内容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读写越界要看怎么越界了,也不一定非死机,还要看处理器是怎么设计的,总之一言难尽啊!

网友:
要看具体单片机,象瑞萨的MCU有内存保护的,读了未过赋值的RAM也会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