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使用2个单端放大器实现如图的差分放大功能吗?

楼主(2024-01-16):
如图。这个放大器输出信号噪声有点大。想找两个自稳零放大器实现该放大器功能。
请问这个想法有可能实现吗?
或者有没有推荐的自稳零差分放大器?

网友:
先搞清楚噪声来源是不是放大器体质问题

楼主:
目前测量放大器后面的噪声是放大器前面噪声的2倍多。

网友:
运放用了几十年,最后得到一个结论,运放的好用程度完全和价钱成正比,尤其是像我这种低水平人员,妄图好用花钱就可以了,只要有钱就可以充当一只合格的装逼犯

网友A:
差分放大器你不要共模抑制比吗?
不然怎么可能用两个单端的代替。。。
要知道真正的差分放大器或者仪放,相当于那个运放的芯是白送给你的,卖的主要是匹配电阻。高精度匹配电阻可比运放的芯值钱多了。共模抑制比全靠那几个匹配电阻的匹配度。。。

网友:
用一个仪表放大器和一个普通运放 可以将仪表放大器输出转成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放大器你不要共模抑制比吗?
不然怎么可能用两个单端的代替。。。
要知道真正的差分放大器或者仪放,相 ...

目前这里共模抑制并不是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