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能驱动7寸rgb屏的国产mcu型号

楼主(2024-01-16):
坛友们,求推荐一款能代替stm32f429型号的便宜mcu,最好国产的,除去驱动屏的io口,剩余io口至少预留30~40+;

目前想用f429去驱动7寸rgb屏;需要用到FMS+LTDC片内外设;屏至少要有30fps的刷新率,软件后期会上FREERTOS和LVGL库,硬件上会外扩SDRAM芯片;

但f429芯片偏贵,想用便宜的mcu去替代,求广大的坛友给点建议,推荐点型号;

下图是驱动RGB屏的框架和 f429的相关资源;

楼主:
图忘记上传了

楼主:
如果有DMA2D外设那就更好了,没有也行,有坛友大佬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A:
7寸rgb,800x480?
论坛的好钜润半导体如何

虽然我倾向f1c100s+单独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寸rgb,800x480?
论坛的好钜润半导体如何

是800x480分辨率;

请教f1c100s+单独的MCU这个方案:是“f1c100s”单独负责驱动rgb屏,“单独的MCU”用来干其它活,中间用SPI或UART等接口交互吗?

好钜润半导体这个我等下去该分坛逛逛看,如您能推荐一款具体型号那就更好了;

网友B:
好家伙,驱动屏幕推荐给你全志t113s3,便宜性能完爆429这种,勉强工业级。

网友:
gd的470,对标429的

网友:
swm341
d133cbs

网友:
好像迪文 可以单独出售他的芯片  内核好像是8051的

网友:
v851s也可以,自带64MB DDR3,板子也好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家伙,驱动屏幕推荐给你全志t113s3,便宜性能完爆429这种,勉强工业级。

这类芯片一直有一个疑问,如果给他们移植rtos,用于实时控制,不知道实时性能跟mcu比如何?我一直想用这类芯片既做数据采集处理与控制,又做图像显示,但不确定DDR+cache形式的mpu实时性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类芯片一直有一个疑问,如果给他们移植rtos,用于实时控制,不知道实时性能跟mcu比如何?我一直想用这 ...

裸奔的话比mcu实时吧,主频毕竟高了一个数量级

网友D:
这类MPU芯片都不适合裸奔,资料不全,连个像样的datasheet都没有,芯片控制相关的外设都很弱,大多数的裸奔程序都是diy爱好者贡献的,厂家爱理不理,不适合做主控。如果对BGA封装可以接收的话,推荐先辑的HPM6750,这个资料全,可以扩展SDRAM,IDE是大名鼎鼎segger家的,比keil好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佬的解答,我自己权衡一下利弊,看那种比较好

网友:
看看 匠芯创 的 d133等系列,有你需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佬的解答,我自己权衡一下利弊,看那种比较好

nuc972官方支持freertos,外设可以的,资料齐全,就是单芯片没有全志啥的便宜

网友:
V3S V3S V3S  十几块钱  自带DDR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类MPU芯片都不适合裸奔,资料不全,连个像样的datasheet都没有,芯片控制相关的外设都很弱,大多数的裸奔 ...

全志官方提供melis系统裸奔,貌似也开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裸奔的话比mcu实时吧,主频毕竟高了一个数量级

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太理解,为什么有的多核处理器芯片,为了实时性再外加一个MCU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太理解,为什么有的多核处理器芯片,为了实时性再外加一个MCU核? ...

因为一般mpu都是用linux吧,并不是裸奔

印象中见过个方案是4核A7,3个给linux用,1核rtos处理实时,
单独M核我觉得是开发难度/功耗控制/成本(性能浪费?)上的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一般mpu都是用linux吧,并不是裸奔

印象中见过个方案是4核A7,3个给linux用,1核rtos处理实时,

我也是一直觉得上RTOS的话实时性不会差,但一直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