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推荐一个校准用的电压表

楼主(2024-01-17):
做出厂PCB电压校准用,只需检测直流电压,最高电压不超过10V,电压精度1mV以内,要求检测稳定,不要经常去计量所校准,台式、手持都可。

网友:
物理定义---物理实验----国家原器----计量标准器(地方或者行业标准器)-----测量仪表-。

检定:用高一级仪表判断这个仪表是否准确
校准:用高一级仪表判断这个仪表是否准确,如果不准确,就修正以致准确。
按照要求,仪表就应该定期检定,不准的就校准,跟你的表是什么型号什么品牌无关,再差的表,检定通过或者校准通过就是准的。再高级的,从来不错的,也得定期检定。

每个仪表都有误差,也有指定的误差范围,也就是所谓的容许误差,检定就是看仪表的误差是否还在容许误差范围之内。
仪表质量不在于误差范围,而在于是否在容许误差范围以内。即便是二位半的表,在容许误差范围以内,也是准的,六位半的表,出了容许误差,也是不准的。所以多高级的表,都得检定和校准。

网友:
我买的胜利的VC71B
类似的校准仪挺多的,按指标要求买就行,不差钱就fluke

网友:
咋能不用经常去检定呢, 每年一次需要的

网友:
可以买个二手福禄克校准表,有万用表大小的。

网友:
精度的根本是要准,即便买个6位半不准也不如准的3位半,但表想准就要按时计量。好多人都迷信一些品牌的设备,其实计量结果才是值得信赖的。目前为止,买一个7135的电压表按时校准是性价比较高的一个方案,如何想靠花钱得到更好的精度,实在的说多少钱都不够花的,或者买一个安捷伦6位半的表在大多数时候4位半是可以信赖的

楼主:
现在一直用fluke15B,测量TL431的2.5V电压,三个电压表显示3个数,用了还不到一年

网友A:
10V要求精度1mV,精度要求万分之一,一般需要五位半的分辨率了吧,还能长期稳定, 除了几个大牌子的高精度产品,一般的牌子恐怕都没得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V要求精度1mV,精度要求万分之一,一般需要五位半的分辨率了吧,还能长期稳定, 除了几个大牌子的高精度 ...

这个怎么样?

网友:
测10V和100mV的结果。

网友:
几百块的话,可以考虑我们公司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