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激光二极管静电、浪涌防护措施

楼主(2024-01-17):
最近用到了激光二极管(下面简称LD,Laser Diode),第一次测试刚刚开始时工作正常,后续估计是因为静电原因,导致LD光功率严重衰减

楼主:
后续在LD引线反向并联焊接了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并在LD+焊接了一个5V钳位的TVS管,但还是感觉不太稳妥,焊台是隔离变压器驱动,组装时戴了静电手环

后续补充:横流源使用LT3045+可调电阻进行限流,输出4.3V

网友A:
看下上电瞬间的波形,确定不是驱动的问题?我是驱动把激光器打坏过几次,一开始也怀疑静电或者接反了,连续烧了几次才怀疑驱动

网友B:
可以直接买现成的激光模块。LD非要自己焊接,买一个模块抄一下驱动电路。

网友C:
静电最好是加电容,直接吸收。TVS都没有电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上电瞬间的波形,确定不是驱动的问题?我是驱动把激光器打坏过几次,一开始也怀疑静电或者接反了,连续 ...

现在用的是LDO横流,回头看一下上电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买现成的激光模块。LD非要自己焊接,买一个模块抄一下驱动电路。 ...

用的是一款比较特殊的LD,再加上应用限制,只能自己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电最好是加电容,直接吸收。TVS都没有电容好

直接跨接D+和D-?具体什么容值的电容比较合适呢?

网友A:
看你的调制频率,直流的话可以加,高频的话就没有加电容的空间了,其实大概率是上电瞬间过冲了,我们一年过手小千个DFB激光器,还没有遇到被静电打坏的,本身LD也有一定的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调制频率,直流的话可以加,高频的话就没有加电容的空间了,其实大概率是上电瞬间过冲了,我们一年过 ...

感谢回复,对我的帮助很大

网友D:
问一下,激光二极管不应该是恒流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激光二极管不应该是恒流驱动吗?

这个时LT的一款低噪声LDO,有限流功能,可以设置最大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