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的坏块可以修复么

楼主(2024-01-17):
rt,请教几个nand flash问题

1,nand flash的坏块可以修复么

2,nand flash只读的话,会产生坏块么

网友A:
1:通过清怀块后能能开始可以,后面就会又不行
2:读也会产生坏块,可能写进去是好的,等去读了校验就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过清怀块后能能开始可以,后面就会又不行
2:读也会产生坏块,可能写进去是好的,等去读了校验就出错 ...

谢谢。一般block0出厂是确保没有坏块的,factory good,请问block0只读的话,也会有几率出现坏块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般block0出厂是确保没有坏块的,factory good,请问block0只读的话,也会有几率出现坏块么 ...

应该几率很小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下,除了出厂坏块外,使用过程中的坏块是随机出现,还是超过了10万次的擦写次数

网友B:
nand flash坏块是mos浮栅绝缘变薄漏电,物理损坏无法修复的。 只有擦除才损耗浮栅绝缘。

block0存储了操作系统引导,所以厂家会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这个区域不能有任何坏块,且保证这个区域的长寿命。如果这个区域出现坏点就没法引导操作系统,其它区域有坏块可以把这个坏块的地址映射到备用存储单元。

擦除就是释放浮栅电子,释放后数据逻辑为1。数据为0单元擦除会损耗浮栅。

读取不会损耗浮栅,写入数据0损耗浮栅,写入1不损耗浮栅(擦除后数据就是1,写1就是屏蔽写入)

以上说的是slc nand flash ,现在的tlc更加复杂。简单总结就是读取不损耗,写入与擦除会损耗,擦除是大面积擦所以可以理解为读取不损耗,擦除损耗,写入损耗包含在擦除里面了。坏块物理损坏只能被逻辑屏蔽替换到备用单元无法修复,block0损坏则无法逻辑屏蔽替换,无法引导系统只能作为存储,或者整个flash损坏。

【深入理解闪存!固态硬盘如何存储一位数据?NAND FLASH是怎么擦除和写入的?FLASH的工作原理!-哔哩哔哩】 https://b23.tv/ZaiS8iL

【固态硬盘SSD是如何存储数据的?为什么固态硬盘不能长时间保存数据?NANAD FLASH的工作原理?U盘存储卡这些是如何存储数据的?-哔哩哔哩】 https://b23.tv/JiQZrj6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nd flash坏块是mos浮栅绝缘变薄漏电,物理损坏无法修复的。 只有擦除才损耗浮栅绝缘。

block0存储了操作 ...

谢谢。除了出厂坏块外,使用过程中的坏块是随机出现,还是超过了10万次的擦写次数

楼主:
百度到的答案,SLC一般为 10万次, MLC为1万次,但低于这个次数也会出现坏块,只是概率大小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过清怀块后能能开始可以,后面就会又不行
2:读也会产生坏块,可能写进去是好的,等去读了校验就出错 ...

清块应该是清的”伪坏块“,真正的坏块是不能恢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除了出厂坏块外,使用过程中的坏块是随机出现,还是超过了10万次的擦写次数 ...

通常除了出厂坏块以外,在操作NAND时出现erase fail或者program fail时才会将该block认为是坏块并加入坏块管理中。读的话不叫坏块,叫读UECC。出现UECC一般可以通过read retry或者raid恢复。

网友C:
坏块是如何管理的啊?就不怕标记坏块或存储类似mbr的块坏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块是如何管理的啊?就不怕标记坏块或存储类似mbr的块坏掉吗?

NAND自身是每个page除了数据区外 还有存ecc和标志位的oob区(2KB data+64 oob?),oob区里有flag来表示这个是不是坏块,
只要一个block(最小擦除单元? 128K?)里面有坏page整个block就是坏块整个跳过

嵌入式的话,应该是靠文件系统来磨损平衡和坏块替换?FTL层猜测一般有多重备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