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于 fpga电源设计 的 TLV62130RGT 有没有 兼容的替代芯片?

楼主(2024-01-17):
常用于  fpga电源设计 的 TLV62130RGT  有没有 兼容的替代芯片?

EN引脚   VH0.9V  很低啊,找了一圈 没找到合适的

难道要把PG 连到  VIN端么?

楼主:
找到一个   ,罗姆  DB9D300MUV

网友A:
。。说实话我们日常用的电源芯片不会超过1块钱rmb。。

pg不用悬空,用就上拉到vccio,作为复位管脚。直接接vin?怕不是通电就烧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们日常用的电源芯片不会超过1块钱rmb。。

pg不用悬空,用就上拉到vccio,作为复位管脚。直接 ...

其它电源芯片的EN脚没法接1.0V作为触发啊,若1.0V芯片pg不上拉到vin作为下级en信号,上电次序怎么搞?

用专用pmic,序列生成器,还是  rc滤波控制en上升斜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它电源芯片的EN脚没法接1.0V作为触发啊,若1.0V芯片pg不上拉到vin作为下级en信号,上电次序怎么搞?

如果输入是5V,PG就接5V
如果输入是12V,1.0和1.8一起上,可以通过SS让1.8稍晚一点,然后,1.8V的PG接1.8,这样控制后续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它电源芯片的EN脚没法接1.0V作为触发啊,若1.0V芯片pg不上拉到vin作为下级en信号,上电次序怎么搞?

少年,你思路走进死胡同了,要得是时序而已
.自己调整下面这些电阻得值,或者你可以根据这个思路自己用无源器件搭建一个

网友A:
fpga同时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们日常用的电源芯片不会超过1块钱rmb。。

pg不用悬空,用就上拉到vccio,作为复位管脚。直接 ...

输出5V@3A,有少于1RMB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5V@3A,有少于1RMB的不?

有量价格都不是事

LC商城 搜    C2072094

不用卖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年,你思路走进死胡同了,要得是时序而已
.自己调整下面这些电阻得值,或者你可以根据这个思路自己用无 ...

三极管 ,  得翻书 计算 温度稳定性   吧,   对器件选择合适的精度

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同时上电就可以了。

翻的是别人的车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翻的是别人的车 。。。。。

我们用了几k各种fpga,同时上电从来没有翻过车。。只要ramp符合要求就行了。上电时序严格的通常是各种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了几k各种fpga,同时上电从来没有翻过车。。只要ramp符合要求就行了。上电时序严格的通常是各种驱 ...

你们运气好呗

有的器件 要求严格的 时序

https://support.xilinx.com/s/article/65240?language=en_US

https://www.analog.com/en/analog ... ide-to-success.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运气好呗

有的器件 要求严格的 时序

你要求那么要个,就参考这个页面找个方案吧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n/cn/zynq-7000-reference-design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运气好呗

有的器件 要求严格的 时序

这个。。solution 1就足够了,加个809延迟几十ms复位就可以了。电源没有严格要求。所有器件都支持外部手动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求那么要个,就参考这个页面找个方案吧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n/cn/zynq-7000-reference-des ...

新手么,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