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light灯遥控器改AAA供电

楼主(2024-01-17):
如题,yeelight灯的这个遥控器用垃圾CR2032的话三天两头要换电池,索性改成AAA电池供电。

solidworks画图,并3d打印。

AAA电池弹片尺寸
连接片 19x9
单极片 10x9

附上STL文件及solidworks文件。

网友:
感谢分享,挺有创意的

网友A:
你也是用yeelight灯啊,同款遥控,也是上年发现不耐用了,新电池只能用2个月,以前1年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是用yeelight灯啊,同款遥控,也是上年发现不耐用了,新电池只能用2个月,以前1年都没问题 ...

手里有2个遥控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硬件应该不会老化, 怀疑是计划报废, 比如计数按键按过1000次,蓝牙芯片就多花点时间再进入睡眠。表现为新换的电池只能用很少的时间。

手里还有个墨水屏的温湿度传感计,用2枚CR2032的,也是最近开始电池不耐用。改了2AA供电也只能用1个月了。

网友:
灯为什么还要遥控器???

网友B(2024-05-05):
测量一下遥控器待机功耗就可以知道是电池质量不行还是遥控器问题。有没有可能是放床上被压住一直发射造成耗电异常。还有就是电池很多容量虚标的假货特别是小容量电池更是质量重灾区

ps
比如我的电磁笔用的9号电池,贵还不好买。也是电池损耗不稳定突然就没电了,后来发现是笔没有设计盖子放床上容易笔尖受压无法休眠。测得休眠电流1.5ua工作电流2ma左右,解决办法就是去文具店找一个笔帽就问题解决。

空调遥控器电池一直很耐用,后来突然损耗异常就是要控制放枕头下被压住一直发射电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遥控器待机功耗就可以知道是电池质量不行还是遥控器问题。有没有可能是放床上被压住一直发射造成耗 ...

后来测过, 待机功耗正常。
可能买的2302质量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