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EDA 打印 PCB使用中发现的小问题,能不能解答一下

楼主(2024-01-18):
1.  嘉立创EDA 打印的时候没办法选择打印比例。还是在哪个菜单里面可以选择。现在小板子打印没法看。
2.  打印PCB 只能选择白底黑字,如果选彩色底色是全黑的,非常不友好。能在那里设置掉底色。或者每一层的打印颜色。
3.  PCB导出的DXF文件,在CAD里面不能层操作。关层显示,锁层 都没用。似乎层的操作不能执行。所以在CAD里面正反面似乎是一个整体

网友:
1.  嘉立创EDA 打印的时候没办法选择打印比例。还是在哪个菜单里面可以选择。现在小板子打印没法看。
答:打印调用的系统的打印弹窗,系统有缩放才有,输出的都是1:1大小,建议你导出pdf后再打印

2.  打印PCB 只能选择白底黑字,如果选彩色底色是全黑的,非常不友好。能在那里设置掉底色。或者每一层的打印颜色。
答:你需要修改画布的背景颜色,其他图层在图层管理器改,改好后再打印或者导出pdf

3.  PCB导出的DXF文件,在CAD里面不能层操作。关层显示,锁层 都没用。似乎层的操作不能执行。所以在CAD里面正反面似乎是一个整体
答:你好,是已知问题,我们后续版本修复,你先另存为一次dxf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