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谁帮我把这个Linux项目移植到全志V3S上?

楼主(2024-01-18):
在一个论坛上看到:
【开源】无线J-1ink(V831+XR829+AXP2101+STM32F072C8)
链接:https://whycan.com/t_10150.html

具体是这样:
它用了全志的V831
我买了基于V3S的板子,WIFI模块和TF卡都买来了。但是自己研究了几天,自己根本不懂Linux,所以下手比较麻烦。

所以希望:
帮我指导下。每天500元。尽早帮我移植到新开发板上。

网友A:
JLink本身就有arm linux版,装上直接跑他的服务就行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jlink/JLink_Linux_V680e_arm.tgz

现在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本身就有arm linux版,装上直接跑他的服务就行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jlink/JLink_Linux_ ...

这个是的。
但是为了最小化,本身板子是没有屏的,好多东西都不需要。
只需要有:CPU+WIFI+SD卡+USB。其它都不需要。

然后它移植成功的,但是什么工具链,什么的,都不知道怎么去移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的。
但是为了最小化,本身板子是没有屏的,好多东西都不需要。
只需要有:CPU+WIFI+SD卡+USB。其 ...

1、buildroot编译v3s镜像,开发板一般都会提供对应的整合包
如果没给github上找找,dts一般用sun8i-v3s-licheepi-zero-dock即可,dts中可以将otg模式换为仅host模式,编译成功后镜像写入SD卡尝试启动

2、启动正常后,编译wifi驱动进内核,确认wlan0识别到后写hostapd、wpa_supplicant、dhcpd/dhcpcd的相关wifi业务逻辑,
不想折腾后半段记得也有人移植过openwrt

3、jlink全家桶拷进去,rcS里加上自启脚本

网友B:
我最近刚刚画了块t113-s3,板子尺寸70x70,软件基本都调通了,跑10寸屏,带wifi,网口,用的tina,如果你用这款芯片的话,我还能和你一起研究下,v3s这款芯片很老了,资料应该非常多的,

网友:
楼主都愿意花500块钱一天取得你们的指导了,他已经明确说明自己不懂linux,你们发那些指导有啥用呢?
不如辛苦一下,把他的钱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刚刚画了块t113-s3,板子尺寸70x70,软件基本都调通了,跑10寸屏,带wifi,网口,用的tina,如果你用 ...

你这个是四层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四层板吗?

4层,做了阻抗匹配,但是都没有等长,感觉还行,跑了好几天挺稳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刚刚画了块t113-s3,板子尺寸70x70,软件基本都调通了,跑10寸屏,带wifi,网口,用的tina,如果你用 ...

这个能播放1080p视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播放1080p视频吗?

sure,so easy

网友E:
是要指导?还是做外包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要指导?还是做外包项目

是给楼主当老师,教会他使用 Linux + 编译环境 + 那个板卡

网友F:
lz也是论坛大神一位,这是要向全栈发展

网友:
500一天请一个老师,从安装虚拟机--安装linux--搭建环境---linux学习。。。。。,没有5年时间这个项目应该完成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buildroot编译v3s镜像,开发板一般都会提供对应的整合包
如果没给github上找找,dts一般用sun8i-v3s-l ...

可以指导下吗,方便的话,加我微信:TC43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刚刚画了块t113-s3,板子尺寸70x70,软件基本都调通了,跑10寸屏,带wifi,网口,用的tina,如果你用 ...

可以指导下吗,方便的话,加我微信:TC43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也是论坛大神一位,这是要向全栈发展

看这个开源项目很好,所以就做了。

网友:
蹲一下,学会了做一批板子再卖掉,应该能回本

网友:
板子加屏有多可以出售吗?多少钱一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刚刚画了块t113-s3,板子尺寸70x70,软件基本都调通了,跑10寸屏,带wifi,网口,用的tina,如果你用 ...

这芯片双核能顶两个V3S。不错。请问这芯片的DE支不支持图像旋转?我记得V3S不支持。

网友H:
这个项目真有创意运行了个JLinkRemoteServerCLExe,把有线J-Link转成无线J-Link。

难度不大,运行二进制就行,基本没有软件开发量,就配个网,插个usb,运行Jlink的linux驱动以及App。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芯片双核能顶两个V3S。不错。请问这芯片的DE支不支持图像旋转?我记得V3S不支持。 ...

可惜没ephy,V3S更注重编码 旋转是ISP做的

网友:
为什么要移植,开源的资料啥都有,直接做就可以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项目真有创意运行了个JLinkRemoteServerCLExe,把有线J-Link转成无线J-Link。

难度不大,运行二进制就 ...

我也是不懂linux 大神能不能指导我们玩起来,打样一批板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项目真有创意运行了个JLinkRemoteServerCLExe,把有线J-Link转成无线J-Link。

难度不大,运行二进制就 ...

大神,带我们玩玩吧
开源地址:
https://github.com/zhangjinke/jlink_wifi_v831_software
https://github.com/zhangjinke/jlink_wifi_v831_hardware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大神,带我们玩玩吧
开源地址:
https://github.com/zhangjinke/jlink_wifi_v831_software

我不是大神,只是用过linux方案, 年底赶工很忙,赚钱过个肥年才行。

等大侠做好,零售卖150块钱一个应该没有问题,amobbs开源支持一下也可以,成本50块钱。

这个东西是有实用性的,连接wifi就能debug,下载,多好。

网友J:
确实拿个树莓派就能用了,还有官方支持包,装上就可以了.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5467056/article/details/114106379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不是大神,只是用过linux方案, 年底赶工很忙,赚钱过个肥年才行。

等大侠做好,零售卖150块钱一个应 ...

这个用途还是很广的,我们做嵌入式的都要去现场调试,大部分情况下是没办法拖一根线采集数据的。都是要借助无线串口的,但是无线串口要占用cpu或者外设资源,且没有办法保证数据一致性,像这种既可以用jscope又不占用cpu资源还可以无线采集数据的,真是太棒了,呼叫 莫大支持一下,造福坛友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个用途还是很广的,我们做嵌入式的都要去现场调试,大部分情况下是没办法拖一根线采集数据的。都是要借 ...

这种方式我也想要,数据采集我的要求不高,也主要是CAN(500K),

有没有哪种方案能实现,CAN--无线设备--wifi/4G--自己电脑(上位机),相当于远程采集

我也经常碰到要是有这个东西就不用经常出差跑的情况....

自己搞不定  不知道有什么方便点的方案.....

====

或者能不能通过两个4G模块.....一个在外地,一个在本地,然后这样转换,远程接收?4G模块能达到这个速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这种方式我也想要,数据采集我的要求不高,也主要是CAN(500K),

有没有哪种方案能实现,CAN--无线设备 ...

只要能转成串口或者打包成串口,就是一个4G DTU的事情,50块钱。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只要能转成串口或者打包成串口,就是一个4G DTU的事情,50块钱。

肯定能转成串口的.....我自己做本地采集的就是单片机+串口+上位机.......

现在我是不知道远程4G能不能搞定的问题?

还有不知道DTU的速度能达到多少?一秒钟几百K,1M呢?我看好多物联网的要求是多少分钟一包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K:
肯定能转成串口的.....我自己做本地采集的就是单片机+串口+上位机.......

现在我是不知道远程4G能不能搞 ...

4G DTU串口很多方案,成熟点的都可以做到115200无感透传。

网友G:
请问jlink全家桶有什么优势?相比openocd(本身默认就能网络连接)+cmsis-dap组合而言。毕竟一个jlink调试头要$500,比CMSIS-DAP还是贵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jlink全家桶有什么优势?相比openocd(本身默认就能网络连接)+cmsis-dap组合而言。毕竟一个jlink调试 ...

jlink的图形界面比较好,jscope就比较友好,速度也比cubemax快,这就是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J:
确实拿个树莓派就能用了,还有官方支持包,装上就可以了.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5467056/article/de ...

先用树莓派试试看了。搞成功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