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接口需要额外接GND吗?

楼主(2024-01-18):
目前用的是usb转485模块+485转ttl模块,波特率9600;线缆距离3米;

使用场景是在产线,静电啥的都有,算是比较严苛的环境;

目前测试发现直接AB两线,数据帧时不时会多出个00数据,经常校验不通过;一直怀疑软件没写好;而且发送频率也不高,就1秒发一次,每次发30~40byte;

偶然发现usb转485模块有引出GND接口,鬼使神差的接了GND,变成了3线A、B、GND;

哎,你还真别说,测了1天了,一次错误都没出现过,目前产线也没反馈有异常了;

就在此问下,485宣传不是说只要2线的就可以的吗,为啥我传输距离这么短,也要接个GND呀,线缆我是用带屏蔽纸的6芯线,只用了其中一组双绞线;

按道理说没错呀;望大家能给点工作经验,解答一下;

网上说是接了GND后能更好的抑制共模干扰;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干扰导致485电压超过485接收器的接收电压范围;

网友A:
一般只有隔离的485可以不接GND吧

网友:
不接GND的话,你用万用表量一下2个485接口之间的GND电压有多少

网友:
估计usb转485模块又是那种输出1靠上下拉电阻的简易485电路

网友:
usb转485模块+485转ttl模块,波特率9600;线缆距离3米
某宝购买几块钱的模块的大概率就是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有隔离的485可以不接GND吧

即便隔离,也建议共地(共的是双方 485 的隔离地),否则:

隔离 485 在不接地线 以及有 各种干扰源 的情况下,如何确保通讯两端 地的压差 不会瞬时超过 485 的 共模范围呢?

网友:
有条件供地,必然共地好。

举个例子,有一侧是电源适配器供电的,这玩意,你知道共模电压有多少。。。
有时候,是有两个地,他俩有电位差,没法供地

网友:
要看地干不干净了。

网友B:
我也一直纳闷,好好的标准两线电路,为什么后面上下拉的倒成了国内名义上标准电路。自己内部连,不外接还好。一旦需要外接别人的,就需要各种兼容。导致乱七八糟的问题产生。

最早的时候,剑上面用的标准的485两线,不带上下拉,3km的双绞电缆线一点问题都没有,那种电磁环境,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直纳闷,好好的标准两线电路,为什么后面上下拉的倒成了国内名义上标准电路。自己内部连,不外接还好 ...

因为某些笨一点的收发器,空闲状态下没有上下拉不能保证自己的接收输出为高。你不知道自己接的另一边是不是这种,所以只能给自己加个内部上下拉,确保空闲一定为高。
实际上一个485系统只需要一个上下拉就够了,但是同样的,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唯一,为了保险只能每个人都带一份上下拉呗。
反正损失的只是驱动能力,而大部分情况下一条总线也不会带超过10个节点,损失一点驱动能力根本不影响。
这就是结果。。。
其实我并不知道没有上下拉就会岀错的485设备有多少比例,但是比例多少并不重要,你是通用产品总会遇到的。自带上下拉就能对付这种人,所以最优的选项当然是带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某些笨一点的收发器,空闲状态下没有上下拉不能保证自己的接收输出为高。你不知道自己接的另一边是不 ...

当初设计485标准时欠考虑的地方太多了,既然是总线标准,就应该考虑空闲状态时的确定性,既然要配终端电阻,就应该考虑短路状态时的确定性,结果这两种情况都没考虑

网友:
理论上不用,但实际用起来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