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芯微系列的芯片有类似STM32CubeMX的软件吗?

楼主(2024-01-18):
STM32可以通过CubeMX配置引脚并生成初步的固件,瑞芯微系列的芯片RK3588等有类似的配置引脚并生成初步固件的软件吗?

网友:
没有,因为rk3588这类MPU,比STM32的MCU复杂非常多,且并没有一套通用的驱动代码,驱动代码基本都是在linux的驱动框架下实现的。
当然如果你提io功能分配,那么在linux下是通过devicetree下的pinmx框架实现,如果驱动都已在linux下就绪,那么dts的pinmux来设定具体pin用于哪一个具体的外设功能,并通知linux触发该外设的驱动代码。

网友:
据说只有rk3568有官方 的跑裸系统的 sdk

入门费3w

网友:
没有。
但应该能找到引脚复用excel表格;一般在官方或者开发板商原理图基础上修改;专用端口引脚不会变,能复用的端口也能方便看到有没有引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