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inux开发如何选用GUI.

楼主(2024-01-19):
刚看到帖子说用LINUX+QT, QT用起来还是比较难,为啥不用tkinter开发GUI.TKINTER 用python开发,很简单.

网友:
嵌入式性能限制,python这套要跑起来依赖的太多
android开发更简单 webview套壳完事

网友:
首先你要能跑的起py解释器

网友:
tk的界面感觉还是缺点美感的,这东西最早是Tcl语言绑定吧

网友:
在linux下安装python3,就可以开发了; 可以先做的demo评估一下效果。

网友:
做做自己用的工具还行,做产品还是算了吧

网友A:
现在国产rk系列已经白菜价了,跑安卓再也不是瓶颈了,100多块钱安卓主板打王者都不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产rk系列已经白菜价了,跑安卓再也不是瓶颈了,100多块钱安卓主板打王者都不卡了 ...

rk系列,工业上用的多么

网友:
“求助,关于linux开发.”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产rk系列已经白菜价了,跑安卓再也不是瓶颈了,100多块钱安卓主板打王者都不卡了 ...

没有白菜吧?3568芯片要80元 ,工业级>100元;
3588要400元,工业级>500元;
老芯片3399也要>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白菜吧?3568芯片要80元 ,工业级>100元;
3588要400元,工业级>500元;
老芯片3399也要>100元; ...

3566多少钱

网友:
消费级50多元

网友:
QT吧,玩的人多。

网友C:
QT很多人說,但是QT開發的東西可以商用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T很多人說,但是QT開發的東西可以商用嗎?

可以,动态连接使用。。

即便静态编译使用,没到体量也不可能来管你。

网友:
你想用python,不可以用PYQT/PYside 吗? pyside不是免费的吗?

网友:
linux跑LVGL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动态连接使用。。

即便静态编译使用,没到体量也不可能来管你。 ...

是的,软件营收要达到500万

网友:
可以吧,framebuffer或者套SDL输出都可以

网友:
MCU+串口屏,屏幕仅仅占用一个串口资源,UI和协议分开,开发起来速度快,容易上手。因此linux+串口屏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