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0V耐压的ULN2803驱动30颗串联的LED,有没有风险?

楼主(2024-01-19):
项目需要用共阳极的方式驱动30颗串联的LED,LED电压要90V左右,用2803这种达林顿阵列是最简单,但是2803耐压只有50V
但电压通过长串LED后,降到2803的电压其实也没多少,似乎也没什么风险
大家觉得呢,这样用是否可靠呢?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世界上存在一种耐压高达100伏特的MOSFET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价格只要xx毛

网友B:
电流多大? 电流不大的话用MMBT5551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多大? 电流不大的话用MMBT5551不就行了

电流很小,100ma以内,主要是空间有限,我们需要驱动100路左右,2803 qfn封装的才4mm,可以驱动8路,如果用分立器件,要很大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世界上存在一种耐压高达100伏特的MOSFET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价格只要xx毛 ...

请参考楼上回复,主要是空间受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很小,100ma以内,主要是空间有限,我们需要驱动100路左右,2803 qfn封装的才4mm,可以驱动8路,如果 ...

5551有sot523和sot723的, 体积也很小, 不过比你的qfn还是大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51有sot523和sot723的, 体积也很小, 不过比你的qfn还是大点儿...

是呀,如果不是空间限止,那肯定随便设计了
你感觉用2803有没有风险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呀,如果不是空间限止,那肯定随便设计了
你感觉用2803有没有风险呢? ...

得计算, 你的LED供电电压多少? 考虑到限流电阻的压降, 肯定要比90V再高点吧
然后LED可能在2V多一点就有点微弱导通了, 这样30个LED在关断时的压降只有60V多点, 如果你的供电电压有110V以上, 2803的压降可能就接近50V了

实测一下吧, 看看2803在关断状态, 输出端对地电压能有多少. 可能需要输入阻抗比较高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计算, 你的LED供电电压多少? 考虑到限流电阻的压降, 肯定要比90V再高点吧
然后LED可能在2V多一点就有点 ...

谢谢指点,是这么回事,我实验看看

网友:
我觉得可以;
单LED压降2V左右,串联后剩下30V左右了;90V-(2V*30)=30V,只会更低不会超过30V;
100mA电流,2803功耗在0.7W左右;0.7W应该不用额外散热,如果不放心就用QFN底部金属通过PCB铜皮散热;

网友C:
直接sot23的恒流驱动IC,耐压100V不香么?价格0.xx还能PWM调光.尺寸还小。

网友D:
老老实实用管子不好吗,干嘛要明知有风险还要冒险呢

网友E:
不要用 2803 带 led

关断的鬼影能把你折腾疯掉,何况这里还有超压风险

网友:
要关断的话,考虑压降不太对吧
而且还QFN,QFN的间距就不行

如果空间有限,建议往立体上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sot23的恒流驱动IC,耐压100V不香么?价格0.xx还能PWM调光.尺寸还小。

可否推荐一个型号,我看看?
这种恒流驱动ic都要挂电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用 2803 带 led

关断的鬼影能把你折腾疯掉,何况这里还有超压风险

这跟开关频率有关系吧?开关频率不高的话,应该没问题呀。我计划用100HZ左右,你之前是多少开关频率?

网友:
艺高人胆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老实实用管子不好吗,干嘛要明知有风险还要冒险呢

主要是成本和空间限制,我需要驱动1000路led,实在没想到比2803集成度更高,成本更低的方案了,你有更好方案的话,欢迎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跟开关频率有关系吧?开关频率不高的话,应该没问题呀。我计划用100HZ左右,你之前是多少开关频率? ...

就是动态扫描的,漏电流会导致关断路微亮。普通的 NPN、MOS 漏电流能小一点,但是同样也得考虑。

然后就是这个 耐压问题,未解决上述漏电,基本要并联假负载,然后假负载就触发耐压问题。

楼主:
我觉得有风险,但仔细想想似乎又没什么问题,所以跟坛友一起探讨一下,欢迎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动态扫描的,漏电流会导致关断路微亮。普通的 NPN、MOS 漏电流能小一点,但是同样也得考虑。

然后就 ...

我现在也是这样用的,只是没串那么多,用了9串,28v供电,没感觉有漏电流问题呀,关断很干净。fpga+595驱动的

网友F:
LED导通的时候,分到2803的时候电压是没多少。但LED关闭的时候,不是全部电压都在2803上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导通的时候,分到2803的时候电压是没多少。但LED关闭的时候,不是全部电压都在2803上面了吗? ...

也不是,LED类似二极管,有相对固定的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