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靠的跳线帽厂家推荐吗?

楼主(2024-01-19):
最近需要一些长柄的2.54mm跳线帽,淘宝和一些元器件平台买过几种,都有发生内金属片脱落的情况,想找一些正规厂家购买,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资源。…

网友:
钱钱钱,给得起价格啥都没问题
普通的是那种很薄的铁皮弯折后弄的,
高级的是压铸的。。。
得捷,RS,等等正规大平泰上面选就是了,绝对没问题,
那种Y货我估计一个一厘钱,而高级的一个差不多0.5元/一元,,,
十多年前我买过

网友:
不过也许我记错了一点,也可能是我在我们当地电连接器(华丰电器,好像就是宇航服前面那个航插就是他们的)买的,反正材料是压铸的😄

网友:
amp和安费诺的都可以,安费诺是蓝色的

网友A:
出厂后就不用插拔了吧?出厂点胶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厂后就不用插拔了吧?出厂点胶固定

就算是点胶也有触点氧化导致接触不良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