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自动追光(太阳光)项目的吗?

楼主(2024-01-19):
有朋友打样一个太阳能板自动姿态调整对光的东东,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可购买现成模块。

网友A:
这个简单得不得了,4个光敏电阻或光电池,十字隔板,两个运放或4个运放做比较器,可以输出两路差分信号直接驱动两路H桥或4个单驱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得不得了,4个光敏电阻或光电池,十字隔板,两个运放或4个运放做比较器,可以输出两路差分信号直接 ...

不想做,想找现成的。
之前有看到过,有人用你说的这个方案,做光纤阳光采集。

楼主:
淘宝上找到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36b6523cEAdDoJ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找到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20&id=690776445672&ns=1&spm=a21n57 ...

这个看起来做得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得不得了,4个光敏电阻或光电池,十字隔板,两个运放或4个运放做比较器,可以输出两路差分信号直接 ...

好多年前做过太阳能,就是这个方案,不过没用比较器,用单片机判断的

网友B:
我二十年前做过,是根据地球太阳的运行轨迹加上输入安装地点做的,并没有传感器,但是会按照计算的角度旋转来最大化,另外有个控制电流,达到电板的效率最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二十年前做过,是根据地球太阳的运行轨迹加上输入安装地点做的,并没有传感器,但是会按照计算的角度旋转 ...

类似于这个?

楼主:
这太牛了,大号太阳能热水锅吧。

网友:
不是的,就是太阳能电板啊,不同尺寸不同规格的太阳能电板连接,用电流可以调板子的功率,然后要追光
关于追光这个,有一个法国的叫crouzet的小PLC也自带这样的程序,通过输入坐标,它也可以自动来转向太阳能板
当时是为了覆盖不规则建筑物的表面,比比看谁发电最多,
搞了一年多,
我得了15分,满分20,

网友(2024-03-25):
去年夏天青甘大环线玩了一趟,看见两个,甘肃敦煌一个,青海一个,

超级震撼,就跟红警里的光棱塔一样,天上一个太阳一样,后来搜了一下才知道是啥。

西部那么荒凉,弄几个这个,比太阳能发电寿命长。

如果能够实现人工合成淀粉产业化,加上这个东西,绝对碳中和碳达峰。东部的土地拿来建游乐园,恢复森林,绝对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