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苹果 Vision Pro : 这玩意儿好重 !

楼主(2024-01-19):
MKBHD 今天发出了一张体验苹果 Vision Pro 的照片,并附上了简单评价,提到三次这玩意儿好重。

网友A:
苹果把这玩意当成生产力工具来开发,不知道高层是不是脑门被夹。上班一直都戴VR头盔,那程序员腰椎的问题就可以完美解决了,因为先出问题的肯定是颈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把这玩意当成生产力工具来开发,不知道高层是不是脑门被夹。上班一直都戴VR头盔,那程序员腰椎的问题就 ...

躺着玩。

网友B:
将必要的器件放在头显上,使用液冷。冷却部分,电池等等放在腰袋里。使用液冷能够提高性能,减轻头部重量,加个腰袋我觉得也是值得。

网友:
电池和处理器都放衣兜里,头显只做成显示。这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重量。
后来发现跟上面的意思重合了。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必要的器件放在头显上,使用液冷。冷却部分,电池等等放在腰袋里。使用液冷能够提高性能,减轻头部重量, ...

我有个不太太成熟的建议。
把人放到游泳池里,是不是科技解决这些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必要的器件放在头显上,使用液冷。冷却部分,电池等等放在腰袋里。使用液冷能够提高性能,减轻头部重量, ...

电池部分本身就是像充电宝一样外带的,有一条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