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型材怎么连接结实

楼主(2024-01-20):
如题,两根铝型材90夹角连接在一起,不知怎么连接结实,铝型材,如40*40的型材,大概不能焊接吧?铝型材内有空腔,我不懂焊接,更不懂铝焊,我觉得不能焊,两根铝型材连接后在一个平面,不是一上一下,连接部位如果使用了其他加固零件的话,加固零件最好占用空间小一些,谁知道怎么连接结实说一下,如果成本高的话,说说成本我看,只要不是高得特别离谱我可接受,谢谢啦

网友A:
你都用上型材了,不知道角码?

网友:
连接处内角用角码固定,外边用T形、十字、及L型连接板件,进行二次加固;
接地处用地脚座固定,使用斜地脚座进行二次加固;
这么固定,太结实了。

网友:
【【手工】铝型材怕买回家不会玩?练手盒子帮助你!-哔哩哔哩】 https://b23.tv/4g0hs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用上型材了,不知道角码?

角件,你指这个东西吗?想找个比这个连接更结实的,如果没有更结实的方案只好用这个了,希望找到的连接方式是连接处强度,能达到和单根型材的强度,整个一体强度一致,不知有没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件,你指这个东西吗?想找个比这个连接更结实的,如果没有更结实的方案只好用这个了,希望找到的连接方 ...

这种没问题的,螺丝打紧点,基本不会晃动。如果还是不放心,再打点螺丝胶之类的。还不行,就考虑铝钎焊剂,用大功率烙铁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件,你指这个东西吗?想找个比这个连接更结实的,如果没有更结实的方案只好用这个了,希望找到的连接方 ...

曾经我认为这种不扎实,自己用钣金做拉板。。

最后发现如果小角度的固定,这个是最牢靠的,铸铝的厚度够,刚性好些。。。除非你能斜拉,斜拉好像也有对应的标准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件,你指这个东西吗?想找个比这个连接更结实的,如果没有更结实的方案只好用这个了,希望找到的连接方 ...

我4楼不是已经有各种部件?

网友B:
可能是B站最全的铝型材介绍视频|机械入门必学【考拉工作室】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785c67eab8db1eeb200

浙大女博士教你认识铝型材

网友:
角码尽量用最粗的螺栓,还是觉得不够结实就打通孔,穿到对面槽里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B站最全的铝型材介绍视频|机械入门必学【考拉工作室】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h411N7a ...

这个专业

网友:
铝型材最结实的连接方法是两个侧面用直角片连接

网友C:
角码是铸铝制造的,强度不如不锈钢的直角连接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6d64523c9Tip3P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角码是铸铝制造的,强度不如不锈钢的直角连接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3&id=62345 ...

铸铝足够强度了。

要求更高的,根本不会考虑使用这种固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