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虾推荐一款输出电压随输出电流变化小的放大器吗?

楼主(2024-01-20):
最近做精密电流输出实验,发现放大器的输出电流会影响输出电压。
有没有电流影响电压小的放大器?
或者是能够消除这个影响的方式?
谢谢。
目前使用的芯片曲线图如下,

最好能够达到这个芯片的1/100或者更低。
电流范围-5mA---- 5mA

网友:
就是驱动能力或者输出阻抗不行吧?加个跟随?

网友:
Output Voltage to Supply Rail,是说的是输出电压接近供电电压的时候,输出负载大了才会有比较大压降吧?

网友A:
就是说,你单电源供电2.7V。现在你运放输出接近2.7V。如果这时候电流开始变大,电压就跟着降得比较严重,10mA的时候只有1.7V了。
如果你原本输出电压只有1.5V,这个输出应该是基本不会随着电流增大而降低吧。因此你可以把供电电压提高,让你的电压范围不要太接近供电电压就好了吧?

网友B:
lz看错表了,这个是到电源轨压差。 但这不影响你的输出电压准确性啊,你挑失调电压小放大倍数高的运放就可以了。

驱动能力是驱动能力,精密是精密,轨到轨是轨到轨。

LZ是要轨到轨大输出电流精密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你单电源供电2.7V。现在你运放输出接近2.7V。如果这时候电流开始变大,电压就跟着降得比较严重,10 ...

似乎是看错了。
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看错表了,这个是到电源轨压差。 但这不影响你的输出电压准确性啊,你挑失调电压小放大倍数高的运放就可 ...

似乎是看错了。
感谢提醒。
又用表测了一下,确实输出电压没有波动,前面测的位置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似乎是看错了。
感谢提醒。
又用表测了一下,确实输出电压没有波动,前面测的位置错了。 ...

输出的精度是由负反馈决定的。就算你在运放输出脚上串个电阻,只要在它能驱得动的范围内,输出电压照样不会变,不受输出电流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你单电源供电2.7V。现在你运放输出接近2.7V。如果这时候电流开始变大,电压就跟着降得比较严重,10 ...

实测发现,我用

这个图作为输出,
当给放大器的1脚提供5mA灌电流,与1脚向外输出5mA拉电流的时候。电压相差了接近300uV。

这是放大器没选对吗?还是测量方法有误?
或者本身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看错表了,这个是到电源轨压差。 但这不影响你的输出电压准确性啊,你挑失调电压小放大倍数高的运放就可 ...

我是想要输出电压随电流变化小的放大器,电流范围±5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的精度是由负反馈决定的。就算你在运放输出脚上串个电阻,只要在它能驱得动的范围内,输出电压照样不 ...

实测似乎不是这样的。
10mA的电流,电压差了300uV

网友C:
我不确定你的运放能不能吸电流,正常都是运放对外输出电流。
运放的电路,你要稳定输岀电压或者稳定输岀电流,两者只能二选一。你决定了一个,另一个的值由外部负载计算得岀。
输岀电压除以输岀电流等于外部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确定你的运放能不能吸电流,正常都是运放对外输出电流。
运放的电路,你要稳定输岀电压或者稳定输岀 ...

规格书上说这个运放能够正负25ma电流。所以我用来产生正负5ma应该问题不大。
我目前需要的是产生精确的设置电流,比如设置3ma,则生成的电流需要3ma。外加自己用ad采样回来,计算出来是3ma。
精度要求0.03%以内。所以这300uv的电压变化显得比较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规格书上说这个运放能够正负25ma电流。所以我用来产生正负5ma应该问题不大。
我目前需要的是产生精确的设 ...

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正常的可控恒流源是靠硬件反馈做到的,你给它一个指定的电压,它就输出一个跟你给定电压成比例的恒定电流。然后你用DA生成一个可控的电压,送给可控恒流源部分,你的事情就做完了。
在电路岀厂校准后,以后你并不需要再运行中额外去采集输岀电流。
因为恒流源的硬件反馈原理就是一个精密电阻串在输出电流上,然后差分放大器采回这个电压送给输出运放,这是纯硬件实现的。

你的电路是啥样的?不是个正规的恒流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正常的可控恒流源是靠硬件反馈做到的,你给它一个指定的电压,它就输出一个跟 ...

是的,正常的操作就是您描述的那样。
但是这个项目的甲方需要自己再用ad采样回来,换算成电流,再跟自己设置输出的电流做比较,计算差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正常的操作就是您描述的那样。
但是这个项目的甲方需要自己再用ad采样回来,换算成电流,再跟自己 ...

没法这样。
电流源就得是电流源的搭法,电压源是电压源的搭法。
你那个输出电路像个电压源。运放只保证自己输岀某个任意值,来满足自己的正负输出端相等这个条件。别的靠你电路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法这样。
电流源就得是电流源的搭法,电压源是电压源的搭法。
你那个输出电路像个电压源。运放只保证自 ...

大概电路结构如图所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正常的操作就是您描述的那样。
但是这个项目的甲方需要自己再用ad采样回来,换算成电流,再跟自己 ...

为什么要纠结运放的输出能力呢?输出能力只是个计算极限,没别的用途,只是说你设计的电路需要从运放发岀的电流必须小于该值,否则运放无法满足自己的闭环条件。
实际上,运放该输岀多少电流,完全是靠虚短虚断计算岀来的,你说了算,别超过它的极限就行。
你确实想发岀更多的电流也很容易,加个大功率管来扩流就好,运放加你的扩流管总体仍然满足运放的虚短虚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概电路结构如图所示

你这是个开环啊。。。
要有电流反馈才行。你的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用个仪放采回,送给输出运放负端,就行了。
看看正规的可控恒流源怎么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个开环啊。。。
要有电流反馈才行。你的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用个仪放采回,送给输出运放负端,就行 ...

看起来像是这样的,回头我试试看。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个开环啊。。。
要有电流反馈才行。你的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用个仪放采回,送给输出运放负端,就行 ...

是大概这个意思吗?
我按您提供的关键字搜了一下,没有搜到有用的信息。
我按照提供的关键字”可控恒流源",暂时未搜到有用的信息。
能提供更多一点信息吗?

网友D:
不排除是过高的输出电流,导致运放输出都消耗在了输出阻抗上,然后反映到了输入偏压上。

TI 运放有个分支【功率运算放大器】,专门应对大电流输出, Iout 用 A 作为单位。
如果有必要可以参考,但能不能买到、能不能用得起就只能另说了。

https://www.ti.com.cn/zh-cn/ampl ... yp=200%3B100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大概这个意思吗?
我按您提供的关键字搜了一下,没有搜到有用的信息。
我按照提供的关键字”可控恒流 ...

说清楚你要做的具体规格是什么?就是要输出一个可调的恒定电流?负载的另一端是什么?
明天上班了我给你个正确的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清楚你要做的具体规格是什么?就是要输出一个可调的恒定电流?负载的另一端是什么?
明天上班了我给你 ...

我需要的要求如下:
1.使用单片机控制输出-5mA-----+5mA之间的任意一值的电流,
2.负载是一个独立的阻性负载20-100R,只有2个脚,跟其他系统没有连接。跟电流源之间不存在共模电压问题。
3.可能每次接的负载阻值不一样,但是每次上电后,阻值是固定的,不会变化
4.单片机需要采集第1条输出的电流值,并与设置值进行比对
5.电流精度误差不超过0.03%F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排除是过高的输出电流,导致运放输出都消耗在了输出阻抗上,然后反映到了输入偏压上。

TI 运放有个分支 ...

5mA,应该不算大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大概这个意思吗?
我按您提供的关键字搜了一下,没有搜到有用的信息。
我按照提供的关键字”可控恒流 ...

你这个带电流的话,那个2.5v基准会影响输出真实电流。但是Ad采集到的电压和你的输出电压是一致的,虽然电流可能在变化。

如果不一致:
1. dac和adc是否一个参考,即使一个参考他们的增益误差或者非线性各是多少,万三的要求可不低。
2. 运放的失调电压能支持到万三吗,可以拿高位表跟踪下看哪儿出了问题。
3. 这玩意da完了ad采,是pwm干高精度基准那套类似的思路吗?因为dac的非线性不够?

网友:
你这个是运放共模抑制比不够吧,为何选择这个人运放,计算了指标够吗,我看mv的offset,40多db的共模抑制,我看是不能支持万三的。
看起来是输出电流的方向,实际也许可能是输入电压的大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正常的操作就是您描述的那样。
但是这个项目的甲方需要自己再用ad采样回来,换算成电流,再跟自己 ...

你这个明显是缺少一个标定的过程嘛。不就是一个设置值跟回读值有差异嘛。标定掉就好了。硬件做的好,标定就简单,取两个点,一个0点一个满度点。算出斜率就行了。如果硬件不行,那就做多个标定点,把所有的电压电流组合全部标定一次,现在处理器性能强大,这样标定也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C:
这是个正确的可控恒流源,参数已经是你要的。注意我用的虚地是1.25V,因为现在的高级AD和DA通常是2.5V基准的。
DA输出1.25电流是0,输岀1.75电流就是5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明显是缺少一个标定的过程嘛。不就是一个设置值跟回读值有差异嘛。标定掉就好了。硬件做的好,标定 ...

是的,标定应该是以硬件为基础的。所以想把硬件先做好,再说软件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正确的可控恒流源,参数已经是你要的。注意我用的虚地是1.25V,因为现在的高级AD和DA通常是2.5V基准 ...

感谢提供的信息,给我比较大的提示。我修改一下电路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的信息,给我比较大的提示。我修改一下电路再试试。

把我这个电路的原理想清楚,然后可以根据你的实际需要来改。比如想把输入电压范围改大一点以便充分利用DA的输出范围,那么就把仪放改成固定2倍或者5倍之类的。
别用自己电阻设倍数的那种,8226也可以接电阻设倍数但最好不要用,因为你不可能找到跟它内部电阻匹配的温度系数的外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我这个电路的原理想清楚,然后可以根据你的实际需要来改。比如想把输入电压范围改大一点以便充分利用DA ...

好的,这个信息很有用。
非常感谢!
我认真考虑一下这个放大器选型,以及一些附带的要求和条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正确的可控恒流源,参数已经是你要的。注意我用的虚地是1.25V,因为现在的高级AD和DA通常是2.5V基准 ...

大佬,这个结构能实现±50mA输出,1%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这个结构能实现±50mA输出,1%精度吗

50ma需要更换放大器。精度估计也需要换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这个结构能实现±50mA输出,1%精度吗

当然可以,无非是给我那个图里的358后面加个扩流。扩流管的性能无所谓,因为它在反馈环里,唯一要求是能输岀你要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ma需要更换放大器。精度估计也需要换放大器。

换什么放大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这个电路接法,想清楚它的原理。
上面的运放负责输岀,电流不够就给它加扩流,它只有输入参数是重要的,输出参数反正能扩。
下面的仪放是核心,它测量输岀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反馈给上面的运放形成闭环。
输出采样电阻尽量用个好的。它决定输岀电流的精度和温飘。
计算公式里面就只有这个电阻和上面运放的输入电压。恒流电流是这两个除的结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换什么放大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这个电路接法,想清楚它的原理。
上面的运放负责输岀,电流不够就给 ...

负的电流只要把GND换成负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负的电流只要把GND换成负电压?

负的电流,也就是仪放的正负输入端之间是负的。然后这个反馈环该怎么工作,你自己想想。
前面的DA输岀肯定得是正的吧?
所以仪放的输出REF端你要给个一半输入电压的参考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负的电流,也就是仪放的正负输入端之间是负的。然后这个反馈环该怎么工作,你自己想想。
前面的DA输岀肯 ...

水平有限啊,大佬看看这个opa547方案是不是更方便,问题变成产生一个高精度的正负电压。怎么把DAC输出变成高精度的正负电压?用放大器抬升?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水平有限啊,大佬看看这个opa547方案是不是更方便,问题变成产生一个高精度的正负电压。怎么把DAC输出变 ...

电路原理上最方便的恒流源就是我这个用仪放搭的。
仪放的输出自带电平偏移,给ref脚一个电压就行,我上面说了你应该给你的DA的一半电压,要用个运放缓冲一下。
这样DA就可以是普通的了,不用正负双极性输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路原理上最方便的恒流源就是我这个用仪放搭的。
仪放的输出自带电平偏移,给ref脚一个电压就行,我上面 ...

那扩流呢,不用推挽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扩流呢,不用推挽结构吗

看放大器输出电流能力吧,如果能力大,可以不用扩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放大器输出电流能力吧,如果能力大,可以不用扩流。

后面加个大功率音频功放也行啊,比如TDA2030,反正直流性能不用管,只管电流够大

网友G:
论坛里有不少关于恒流源的讨论的帖子,比如: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2997-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656814-1-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正确的可控恒流源,参数已经是你要的。注意我用的虚地是1.25V,因为现在的高级AD和DA通常是2.5V基准 ...

大佬,这个AD_IN是用来软件采集做闭环控制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大佬,这个AD_IN是用来软件采集做闭环控制的吗

采样只是判断输出断路或者输岀电阻太大导致电压超限。正常情况下你见到的这个电压跟DA输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论坛里有不少关于恒流源的讨论的帖子,比如: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2997-1-1.html
https://ww ...

用一大堆匹配电阻的电路都是低性能的,除非要省钱,不然直接用个仪放多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采样只是判断输出断路或者输岀电阻太大导致电压超限。正常情况下你见到的这个电压跟DA输出一样 ...

那我用opa547+AD8226不是就不用功放或者扩流了?我要的是正负50ma。另外还有两个问题1、采样电阻用哪种高精度的2、刚说的这个AD-IN是输出电压太大防止电压超限没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我用opa547+AD8226不是就不用功放或者扩流了?我要的是正负50ma。另外还有两个问题1、采样电阻用哪种高 ...

在这里,精度不如热稳定性更有意义。不过一般热稳定性是伴随着精度的。
所以,去vishay找能够买到的高精度电阻就好了。
电压回采用来判断负载是否断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我用opa547+AD8226不是就不用功放或者扩流了?我要的是正负50ma。另外还有两个问题1、采样电阻用哪种高 ...

先想想,如果负载断线,你见到的电压是啥?
再想想,如果你要50mA,但外接的电阻是1
K,50mA*1K=50V,而你的供电电压只有15V,会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那我用opa547+AD8226不是就不用功放或者扩流了?我要的是正负50ma。另外还有两个问题1、采样电阻用哪种高 ...

opa547的直流精度好吗?
大电流运放总会损失精度的。用个高精度运放加个大电流功放会更好。这样大电流部分的精度就不用管了。
你的OPA547就相当于是个功放

网友F:
引用 网友C:
opa547的直流精度好吗?
大电流运放总会损失精度的。用个高精度运放加个大电流功放会更好。这样大电流部 ...

我淘宝上看到有卖这个模块,精度1%以内,能满足。主要没试过加上功放后正负电流最后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淘宝上看到有卖这个模块,精度1%以内,能满足。主要没试过加上功放后正负电流最后的效果 ...

要会计算啊,
说了一百遍了,如果你前面有个精密运放,那么后面这个功放唯一的要求是能输岀你要的电流,它的直流精度多差都没事。如果你会搭,弄个最简单的两管推挽电路都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要会计算啊,
说了一百遍了,如果你前面有个精密运放,那么后面这个功放唯一的要求是能输岀你要的电流, ...

好的好的,我试试。精密运放有没有推荐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好的好的,我试试。精密运放有没有推荐的啊

随便找个好买的,供电电压够就行,没什么特别要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随便找个好买的,供电电压够就行,没什么特别要求

好的,大佬有没有压控电压源方案推荐,输出0-5V,1A,分辨率1m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大佬有没有压控电压源方案推荐,输出0-5V,1A,分辨率1mV

这不就是功率放大器么?电流不够就加功率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不就是功率放大器么?电流不够就加功率管。

对。
压控电压源,高大上的名字,哈哈,就是普通放大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不就是功率放大器么?电流不够就加功率管。

能不能推荐一个功率放大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对。
压控电压源,高大上的名字,哈哈,就是普通放大器

对了,您给的恒流源那个,负载接进去没有接地。这个和那种一端接地的有啥好处或者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了,您给的恒流源那个,负载接进去没有接地。这个和那种一端接地的有啥好处或者不足 ...

好处是放大器不需要双电源供电,使用2.5v作为虚拟地。不好的地方是负载无法与源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推荐一个功率放大器

前面提到的opa547,tda2030都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处是放大器不需要双电源供电,使用2.5v作为虚拟地。不好的地方是负载无法与源共地。 ...

不能与源共地会带来什么问题?或者说这个电路不能应用于哪些场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能与源共地会带来什么问题?或者说这个电路不能应用于哪些场合

它可以用于几乎任何场合,这是限制最少也最贵的恒流源了。
你可以把它的负载下端接地啊,没问题的。无非是如果你用单电源,就不能双极性输岀了。但是你可以改用双电源来达到双极性输出。
所以你应该说岀你要什么需求,不同的需求对应着不同的成本和电路。
如果你不知道需求,那就用双电源接这个电路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它可以用于几乎任何场合,这是限制最少也最贵的恒流源了。
你可以把它的负载下端接地啊,没问题的。无非 ...

好的,懂了,需求是知道的,±50mA,我就在想我可以双电源,没必要偏移。对了,恒压有没有好的参考电路啊,0-5V的,精度高点,上面说功率放大器,那怎么实现恒定呢?是否可以用线性稳压芯片,控制它的反馈端,不知道精度够不够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好的,懂了,需求是知道的,±50mA,我就在想我可以双电源,没必要偏移。对了,恒压有没有好的参考电路啊 ...

精度只由你的DA和参考源决定啊,恒压还要什么电路?就是DA后面接个运放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的,懂了,需求是知道的,±50mA,我就在想我可以双电源,没必要偏移。对了,恒压有没有好的参考电路啊 ...

就算用双电源,仪放的输岀还是要加一半DA参考源的偏移,因为你的DA还是单极性的啊。注意仪放ref端要用个运放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度只由你的DA和参考源决定啊,恒压还要什么电路?就是DA后面接个运放呗 ...

dac+功放,达到5V1A?

网友C:
TDA2030就可以啊,1A很轻松
注意2030的直流精度很烂,正确的做法还是弄个高精度运放驱动它,把它放在反馈环里,这样它精度再烂也不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TDA2030就可以啊,1A很轻松
注意2030的直流精度很烂,正确的做法还是弄个高精度运放驱动它,把它放在反馈 ...

那岂不是跟您发的这个恒流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岂不是跟您发的这个恒流源一样?

不是,恒流是输出电流恒定,恒压是输出电压恒定。两个可以用类似的器件,但是电路连接是不一样的。主要是反馈源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岂不是跟您发的这个恒流源一样?

电压源的反馈,就是俩电阻分压啊,用不着仪放。
实际上电路原理图看起来就是把DA输岀放大几倍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TDA2030就可以啊,1A很轻松
注意2030的直流精度很烂,正确的做法还是弄个高精度运放驱动它,把它放在反馈 ...

电阻采样反馈到高精度运放喽,另外这种输出端怎么做一个短路保护呢

楼主:
电流源要啥保护,本身就是自带保护的。电压源才需要保护。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流源要啥保护,本身就是自带保护的。电压源才需要保护。

自带保护什么意思。保护我说电压源,现在讨论电压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带保护什么意思。保护我说电压源,现在讨论电压源

所以我说让你用成品的功放芯片啊,2030自带了短路保护。

网友H:
妄图电流准,环路里的检流电阻就必须要高大上,电阻一旦高大上,成本就成指数上升,而且随时面临没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妄图电流准,环路里的检流电阻就必须要高大上,电阻一旦高大上,成本就成指数上升,而且随时面临没货。 ...

看情况吧,相对于一个人来说,3-4层楼也高,20层楼也高,当然,10000层楼更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正确的可控恒流源,参数已经是你要的。注意我用的虚地是1.25V,因为现在的高级AD和DA通常是2.5V基准 ...

大佬,这个R37的作用是什么?如果要加入tda2030也是放大器,采用什么接法,跟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大佬,这个R37的作用是什么?如果要加入tda2030也是放大器,采用什么接法,跟随? ...

R37给仪放输出和运放输入一个对地的通路。
某些运放输出端,在输出接近地的时候候需要靠外面一个下拉电阻拉到到地,不然到不了地。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运放都如此,反正接一个不多余,接上呗。
TDA2030接成跟随器就行,输出反馈是在它的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7给仪放输出和运放输入一个对地的通路。
某些运放输出端,在输出接近地的时候候需要靠外面一个下拉电阻 ...

原来还有这种讲究,涨姿势了。是所有的仪表运放都是这样,还是某些型号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R37给仪放输出和运放输入一个对地的通路。
某些运放输出端,在输出接近地的时候候需要靠外面一个下拉电阻 ...

电压源那个,这个电阻也要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压源那个,这个电阻也要是吗

电压源就是个同相放大器,那个位置原本就有对地的电阻。也就是分压反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正确的可控恒流源,参数已经是你要的。注意我用的虚地是1.25V,因为现在的高级AD和DA通常是2.5V基准 ...

我看这个也是一个同相比例接法啊,只不过反馈端用了仪用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这个也是一个同相比例接法啊,只不过反馈端用了仪用运放?

是的。可以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