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屏那家硬件可靠性最高?出口 、工程用?开发难度无所谓

楼主(2024-01-20):
串口屏那家硬件可靠性最高?出口 、工程用?开发难度无所谓,。。。,主要强调可靠性,出口售后麻烦

网友:
应用场景是车辆  家用还是医用?
大彩医用系列,目前蛮稳定,工控上面。
基本型的遇见掉固件,

触控屏和触摸屏上面,宏使用要考虑周到。是容易留下后患地方。

楼主:
工程车上 ,室外工地等等

网友:
搭车出项目剩余大彩10.1寸串口屏。

网友:
建议选优质的西门子啥的,这个不在乎价格的......用好东西基本没有售后啊!安心赚钱.....

网友:
西门子是触摸屏吧
二者之间有差别

网友:
用过一款大彩医疗屏,主控是v3s

网友:
硬件还是迪文可靠一点,但是用了你就不会说开发难度无所谓了

网友A:
或许你也可以试一下陶晶驰的串口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你也可以试一下陶晶驰的串口屏

小众品牌。。不敢用呀

网友B:
大彩、 迪文  、陶晶驰、都用过。

大彩号称医用级,用过几百片,有3年多了,没出现过问题。  上位机好用,资料清晰,上手容易,就是价格贵。

为了降低成本,换了迪文,也用了100多片,出现过买来就是坏的, 感觉品控不如大彩。

其次就是上位机很难用,架构跟逻辑很古老很扯淡,灰度字体甚至不能模拟仿真。资料也很懵逼零散,烧录文件要按地址分配自行划分,对新手不友善。优点就是,真的便宜, 带51核,可以省个单片机了。

实在受不了迪文的上位机软件,又想省点银子,又换了陶晶驰的,买来几个型号的样品研究了下。

目前感觉上位机跟大彩的一样好用,资料也很清晰明了, 价格比大彩便宜,比迪文贵。没深入研究,目前还是比较满意,后面准备上个100多片试试, 至于质量就需要时间考验了。

另外还发现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陶晶驰4.3寸的模组,跟迪文4.3寸的模块, 厚度开孔以及显示尺寸居然一模一样,可以直接替换。

有图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彩、 迪文  、陶晶驰、都用过。

大彩号称医用级,用过几百片,有3年多了,没出现过问题。  上位机好用 ...

是的,品控很重要,工业上用没就怕坏了后,现场跑一趟维修,综合成本就2000多。。所有一定要选一个可靠性高点的。。。看来大彩的品控不迪文靠得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彩、 迪文  、陶晶驰、都用过。

大彩号称医用级,用过几百片,有3年多了,没出现过问题。  上位机好用 ...

组态软件是不是很容易就掌握
4.3是不是也有医用级
样品价格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品控很重要,工业上用没就怕坏了后,现场跑一趟维修,综合成本就2000多。。所有一定要选一个可靠性 ...

我感觉大彩的品控要好点。单从软件、资料、例程这些配套的工具体验上来讲,感觉他们做事更严谨更规范吧。不过我用量也不大,仅仅是我个人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组态软件是不是很容易就掌握
4.3是不是也有医用级
样品价格知道吗

价格,淘宝都有,迪文官网也有价格。

我这百把几十的用量,也没什么溢价资格。

组图软件不是搞太复杂的,图文显示,按钮交互这些, 半天就能上手吧,就是按指令串口通信。

其实不好搞的,我觉得是美工,做个不土的,看起高级的界面,反倒要花很多心思。

大彩 跟 陶晶驰 软件都很简单,并且自动抗锯齿,还能模拟通信跟软件仿真界面,没有实物也是所见即所得。去官网下个,不买买屏都能研究学习。

迪文可能是因为是51核, 并且开放,相当于一个带显卡的51单片机。 要玩它需要花点心思,去了解它的内核,我个人感觉是很另类,不过这也不是问题。

我不能接受的还是它的上位机,非常拉跨。工业屏幕通常就是用来显示文本跟数字,它这个普通文本,没有抗锯齿,锯齿非常严重,

用灰度字体能解决,但是字体的生成以及应用逻辑非常诡异。并且对齐,坐标位置分布等,编辑跟仿真有出于,就是说你编辑的位置,跟跑起来显示,是不一样的,

这就造成,你要一次次的编辑好素材后,再拷贝到TF卡, 再刷进屏幕核对你的图片,文本框的位置对不对, 搞死个人。

当然,他们提供串口直接对屏幕刷素材文件。 但是。。。 我一用就死机。。。。。。 软件做得真的跟屎一样。

网友:
迪文的屏,不是逼着成本问题,是不会考虑的。就那资料手册,上位机,简直是。。。。懵逼树下懵逼果

网友:
工业用首选HMI触摸屏,用昆仑通态的也比这些串口屏强的多

网友:
谁让我用迪文,我跟谁翻脸
上位机软件太难用了,甚至看完说明书你也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D:
大彩用了10000+的飘过。除了前期电阻屏,过个几年需要校准这个麻烦事之外,拉长了5年看,坏的屏幕10个左右。是5年了这10000个屏幕,目前就10个左右坏了。

网友:
买了几个7寸 大彩的屏试一下,现在还在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彩用了10000+的飘过。除了前期电阻屏,过个几年需要校准这个麻烦事之外,拉长了5年看,坏的屏幕10个左右 ...

那可靠性还算可以了。。不好开发这都不怕,就怕可靠性差,量产的产品,卖到国外去,售后那是相当的麻烦

网友E:
之前用迪文的裸片不是模块,板也设计好了,菜单也做的七七八八,音频输出功能也做好了,但是要依次写配置文件,固件啥的写3-4次,过完年忘记了,想着妈的这到产线上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之前用迪文的裸片不是模块,板也设计好了,菜单也做的七七八八,音频输出功能也做好了,但是要依次写配置文 ...

怎么可能会这么麻烦,开发调试下载跟量产下载不是一样的。我记得是能生成量产工具还是U盘什么的,很容易就批量烧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可能会这么麻烦,开发调试下载跟量产下载不是一样的。我记得是能生成量产工具还是U盘什么的,很容易 ...

不是用的成品模块的,只用的芯片,要配置屏参这些的,下几次而且要用他们下载工具  最后才是TF卡升级

网友:
先用烧录工具烧迪文提供的固件,再用TF卡拷自己的资源和程序,两步。

网友G:
我使用昆仑通态的,带wifi的,只要现场连上wifi,我就可以远程操作屏幕,也可以读取单片机数据,还可以更新单片机固件,不要太方便。

网友H:
最早用过组态屏,除了价格和展现的灵活性不太好,其他都很满意。
用过迪文的最早的版本,对它的指令和混乱的资料和软件不满意,后来的DGUS也懒得试了。
大彩的最早的控制方式类似迪文至少软件还能用,后来有了LUA/MINIC/MODBUS支持,感觉就是组态屏了,价格相对组态屏低不少。
还用过中科世为的LinuxHMI,和以上屏都不是一个套路。在灵活性,表现能力,编程能力,都好一些。真的是在Linux底下编程,又感觉不到Linux的困难,还有很多调试手段。价格可能比大彩贵点。最近做了个高低温测试,到90°C还能干活(其他品牌屏没有测试过)。
看上面坛友提到的陶晶驰看价格比较低也想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最早用过组态屏,除了价格和展现的灵活性不太好,其他都很满意。
用过迪文的最早的版本,对它的指令和混乱 ...

陶晶驰,小批量产品目前价位和某文有一拼。
就不知道稳定性和组态软件操作咋样了

网友:
迪文用得吐血。。485得专门更新固件,然后论坛找文件,然后问怎么烧写。。累死。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陶晶驰,小批量产品目前价位和某文有一拼。
就不知道稳定性和组态软件操作咋样了 ...

陶晶驰我和几个朋友都用了一些, 挺好的
有个要注意的地方是供电电压4.75-7V, 如果5V供电, 线又比较细长的话容易闪烁, 把亮度调低可以解决, 但是比较不爽.
要么就把供电电压提高到5.5V, 6V, 但是这时如果MCU供电电压还是3.3V的话串口容易通讯不上, 需要加电平转换, 提到5V电平.

这些大屏耗电量都一两百mA往上了, 感觉完全应该把屏做成宽电压供电的啊... 也就是屏上加个DCDC的事, 没啥难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陶晶驰我和几个朋友都用了一些, 挺好的
有个要注意的地方是供电电压4.75-7V, 如果5V供电, 线又比较细长的 ...

蟹蟹啦
纯净经验值
dcdc电源估计又是成本低的事情了
看来,一味低价位也不是好事情

网友(2024-03-05):
一直在用迪文的屏,出货量几K+,几乎没有返厂维修的,硬件质量不错。
上位机软件,确实有点不友好,新手需要一段学习时间。

产品一旦做完,工程文件好几年都没有碰过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使用昆仑通态的,带wifi的,只要现场连上wifi,我就可以远程操作屏幕,也可以读取单片机数据,还可以更新 ...

哪个型号?现在现场更新程序太麻烦。

网友K:
现在都不玩并口屏,自己做GUI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哪个型号?现在现场更新程序太麻烦。

TPC1021NT-WIFI  这个是10寸的,还有7寸的,现场你问代理好了,有2个版本,4g的和wifi的,我开始使用4g的,现在全部用wifi的了,现场需要更新程序,没网的话连上手机热点就可以了。

这个屏带网络,使用网络和单片机连接之后,通过网络给单片机更新程序(需要自己实现iap功能)。

也有串口穿透,如果使用串口和单片机连接也可以的,只不过串口的速度有点慢,升级固件 需要你自己校验数据完整性。

网友:
为何不用触摸屏,现在很便宜,7寸的低配款200都不到,性价比挺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现在都不玩并口屏,自己做GUI了么

以前用串口屏,现在玩LVGL了,比串口屏灵活多了,控件基本够用,熟悉了以后开发难度和速度跟使用串口屏差不多,尤其是提示弹窗之类的,比串口屏好用多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以前用串口屏,现在玩LVGL了,比串口屏灵活多了,控件基本够用,熟悉了以后开发难度和速度跟使用串口屏差 ...

lvgl比 emwin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lvgl比 emwin好用吗?

没用过emwin,不好对比。LVGL比较符合我的风格,跟C#差不多,控件拖过来,设置属性,设置事件,就搞定了。之前看过touchtfx,一头雾水,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N(2024-04-13):
引用 网友G:
我使用昆仑通态的,带wifi的,只要现场连上wifi,我就可以远程操作屏幕,也可以读取单片机数据,还可以更新 ...

这个屏的网络可以自定义udp通讯协议吗?(不想用modbusTCP)

网友G:
引用 网友N:
这个屏的网络可以自定义udp通讯协议吗?(不想用modbusTCP)

你要是用它的组态那一套的话,好像不行,我没试过。

有modbus udp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I:
陶晶驰我和几个朋友都用了一些, 挺好的
有个要注意的地方是供电电压4.75-7V, 如果5V供电, 线又比较细长的 ...

他的屏是挺好,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后来飞了一根粗的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I:
陶晶驰我和几个朋友都用了一些, 挺好的
有个要注意的地方是供电电压4.75-7V, 如果5V供电, 线又比较细长的 ...

功耗摆在这儿,线细不应该是它的错,是应用端没有选配置好合适的线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要是用它的组态那一套的话,好像不行,我没试过。

有modbus udp好像

如果能用modbus udp也行,但我看他们组态软件上的设备驱动管理上好像没有modbus udp这个,只看到modbus tcp。下周一我咨询一下昆仑通态技术支持是否有modbus udp。如果没有我们就用串口的modbus rtu了,不用网口了。感谢坛友的热心回复!

网友G:
我使用modbus tcp,实际使用下来没问题,即使网络断开,再插上,触摸屏也会自动连上。

我使用tcp是为了方便iap 升级stm32程序。(modbus 使用一个端口,iap使用另外一个端口,互不干涉)

如果使用串口的话,要使用串口穿透,升级的时候必须要给stm32 modbus 关掉,进入升级程序,相对来说比较麻烦,速度慢,稳定得不到保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使用modbus tcp,实际使用下来没问题,即使网络断开,再插上,触摸屏也会自动连上。

我使用tcp是为了方 ...

触摸屏通过tcp给stm升级的思路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通过tcp给stm升级的思路是啥

就是这个物联网屏自带的一个功能,触摸屏的有线网口和stm32连接,给触摸屏连上wifi,然后本地电脑有个软件,登陆连接这个触摸屏,连上之后,stm32和本地电脑 就能ping的通了。然后就你懂的

至于iap,就相当于本地pc网线直连stm32升级是一样的。只不过触摸屏远程帮你连通了。

网友:
哦哦,现在触摸屏都把这个当成一个亮点进行广告,原来是这样操作因素

网友:
出售串口屏,每块1800W欧元

网友O:
引用 网友L:
以前用串口屏,现在玩LVGL了,比串口屏灵活多了,控件基本够用,熟悉了以后开发难度和速度跟使用串口屏差 ...

请问硬件怎么办?现成的还是需要自己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请问硬件怎么办?现成的还是需要自己设计?

自己设计,没啥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