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动车加个蓝牙音箱(Inwa、JBL GO3、FLIP 评测)

楼主(2024-01-21):
户外便携单车自行车音响骑行音箱无线蓝牙高音质防水TF插卡播放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08146868125

IP67防水
Type-C
可插TF卡
重量233克
45mm全频喇叭

网友A:
我买了一个GO3...效果出奇的好,开车我都用手机连着.....外出都带上的GO3....颠覆我对音响的认知了。
最近JBL-C5...打算明年换个过千的。

网友B:
我有个JBL Flip6,效果也很好。现在给台式机都插了一个USB蓝牙模块连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GO3...效果出奇的好,开车我都用手机连着.....外出都带上的GO3....颠覆我对音响的认知了。
最近J ...

是这个吗?  你的购买地址能贴出来?

看来我要买一台对比一下。反正我有88VIP账号,退货不用运费。

楼主:
已经购买

楼主:
收到货,我会两台对比音质,留下较好的。

如果两台都很好,我两台都要。我老婆还有一部电单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GO3...效果出奇的好,开车我都用手机连着.....外出都带上的GO3....颠覆我对音响的认知了。
最近J ...

链接在哪里?发来看一下

网友C:
JBL Go3 假货太多,假货宝上的基本是高仿,音质和正品的差10倍不止。另外如果不是特别强调小巧,JBL Flip6稍大一点,但音质要比Go3 要好很多很多,特别低音,几乎是这个尺寸下音质的天花板

网友:
我在JD的"沃尔玛海外官方旗舰店"买的,200元....市上假货太多了....几乎70%把!真品的特点就是小身板...大音场....音质绝对可以了。

网友:
jd上面打着jbl官方自营店的货应该不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JBL Flip6,效果也很好。现在给台式机都插了一个USB蓝牙模块连着用。

原来是这款,这么贵啊,我在小公园看到有人用这个,,不好意思走近看。。。这么个小小的东西,和跳广场舞的大音箱一样,声音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JBL Go3 假货太多,假货宝上的基本是高仿,音质和正品的差10倍不止。另外如果不是特别强调小巧,JBL Flip6 ...

不会吧?

我摘这家吗,好评如潮,都说到官网验货是正品。

另外一家127元的,更加是承诺假一赔十。

怎么鉴别假货?

网友D:
可以在狗东自营店里下一个单,对比一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狗东自营店里下一个单,对比一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

我以为你要说把某宝的货退给狗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我摘这家吗,好评如潮,都说到官网验货是正品。

B站有真假对比。这货假货太多,如果没有两台实机对比,但从外观不好判别,要拆了才看得出。听感则比较明显,假的没什么低音,音场窄,当然真货受限于体积实在太小,低音也就只有一点,不过好在音场比较宽,听感还是不错,特别是人声为主的歌。我之前买过Go3,后来送人了,现在用的是Flip6,放在书柜角或车上,音量不太大的时候,听感比很多国产书架箱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为你要说把某宝的货退给狗东

这操作就破坏规则了,狗东应该也有自己的检测机制的,不然早被干倒闭了

网友:
Go3 京东自营的基本都在200以上,一百多的大概率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狗东自营店里下一个单,对比一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

包装可以复原吗? 影响京东的二次销售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包装可以复原吗? 影响京东的二次销售不好意思。

规则之内的操作还好吧,狗东应该也是退回厂家重新包装再出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包装可以复原吗? 影响京东的二次销售不好意思。

看卖家回复不像是真的。等收到货后如果怀疑假货,卖家就会叫你退货。卖家损失的也就是一个单程运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卖家回复不像是真的。等收到货后如果怀疑假货,卖家就会叫你退货。卖家损失的也就是一个单程运费而已。 ...

这一家才128元,号称国行正品,可以官网查证,假一罚十,你怎样解释?

JBL GO3金砖3代蓝牙音箱无线蓝牙音响便携户外防水重低音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61004779573

楼主:
引用 网友C:
B站有真假对比。这货假货太多,如果没有两台实机对比,但从外观不好判别,要拆了才看得出。听感则比较明 ...

京东自营有两个价格,299和259。

259是海淘,不能7天无理由。

我买了299的。可以7天无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B站有真假对比。这货假货太多,如果没有两台实机对比,但从外观不好判别,要拆了才看得出。听感则比较明 ...

2个Flip6可以组合成左右声道?

如果音质好,我想买一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2个Flip6可以组合成左右声道?

如果音质好,我想买一对。

我在这个店买的。正版。价格很便宜...“mall.jd.hk/view_search-637019-21815557-1-0-20-1.html”
音质我推荐千元机 “JBL Charge 5”

网友F:
引用 楼主:
2个Flip6可以组合成左右声道?

如果音质好,我想买一对。

我也有这意思,或者能推荐个体积小点的2.0的音箱,用于替换客厅电视的声音,偶尔听歌,看个电影啥的,电视那个声音太辣鸡了。

网友:
我怎么记得我也买过一个,可是不知道去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这意思,或者能推荐个体积小点的2.0的音箱,用于替换客厅电视的声音,偶尔听歌,看个电影啥的,电 ...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网上的资料说是可以的,可以将两台JBL FLIP6配对成立体声(通过JBL Portable APP可设置立体声时的左右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这个店买的。正版。价格很便宜...“mall.jd.hk/view_search-637019-21815557-1-0-20-1.html”
音质我 ...

哪个店?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这个店买的。正版。价格很便宜...“mall.jd.hk/view_search-637019-21815557-1-0-20-1.html”
音质我 ...

JBL使用什么蓝牙格式与手机连接?如果只是普通格式,音质应该不怎么样。

楼主:
今天收到楼主位 INWA 8w的骑行音箱。优势是可以安装到电单车把手上。

拿在手上,还是有一点分量。

查看说明书,竟然发现可以显示实时车速。

问了店家,跟我猜想的一样,使用APP将手机的GPS信号发给蓝牙音箱,就能获得实时速度。

GPS的速度还是挺准的。

音质评测:

没有多大的惊艳感。音量不算很大,最大音量的时候,感觉有点力不从心。音质一般,也不算很差。

明天收到淘宝和京东自营的JBL GO 3, 再进行对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Flip6可以组合成左右声道?

如果音质好,我想买一对。

可以组合成一对,要手机装个JBL Portable的App来组合,组合后不能用音箱内部EQ。不过这样玩性价比不高,2个Flip6的价格可以买一对不错的书架箱,而且也不实用,每次都要分别开机配对,太麻烦了,Flip6的定位本来就是针对移动场景,方便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这意思,或者能推荐个体积小点的2.0的音箱,用于替换客厅电视的声音,偶尔听歌,看个电影啥的,电 ...

一个GO3都能颠覆你对音响的感官了....假货太多了,一定要注意了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楼主位 INWA 8w的骑行音箱。优势是可以安装到电单车把手上。

继续评测:

开电单车出去。一到电梯发现我上面说的音量不够大错了,声音太大了!  原来是我的房间太大 😁😁

骑出去外面,音量开到70%已经够了。开到最大,太显眼了。

我的五羊本田解锁后,速度可以达到40公里/h。但仪表盘只能显示最高25km/h。

有了这个音响的速度显示,超过25km/h也能显示正确速度了。

实测后发现,我手机S23U使用省电模式后,屏幕关闭后,音响就无法显示速度。如果手机不使用省电模式,就正常。

省电模式我是这里进入的:

省电模式的设置,没有涉及蓝牙。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卖家回复不像是真的。等收到货后如果怀疑假货,卖家就会叫你退货。卖家损失的也就是一个单程运费而已。 ...

我靠,我只是问一下是否正品,是否假一赔10,店家心虚了,竟然让快递退回了。

我并没有要求退货啊。这种情况能索赔?恶心一下奸商也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靠,我只是问一下是否正品,是否假一赔10,店家心虚了,竟然让快递退回了。

我并没有要求退货啊。这种 ...

以我过往有限的经验,这种情况下无法按照假货索赔,因为并没有收到货,没有卖家售假的直接证据。最多只是卖家未按约定时间发货(天猫有一定百分比的金额赔偿,淘宝好像没有,具体不太记得了)。

楼主:
我到上面提到的128元的店家,下单了。这店家也是标价298元,但优惠170元,所以128元就埋单。颜色好少:

这店家明确表示是正品,明确表示假一罚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我过往有限的经验,这种情况下无法按照假货索赔,因为并没有收到货,没有卖家售假的直接证据。最多只是 ...

我投诉虚假发货了 😁😁😁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投诉虚假发货了 😁😁😁

持续关注中,看能返多少红包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到上面提到的128元的店家,下单了。这店家也是标价298元,但优惠170元,所以128元就埋单。颜色好少:

这家店铺我进去看了一下,橱窗就这一个产品在卖,感觉随时会跑路

网友:
JBL家音箱看起来都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持续关注中,看能返多少红包

我是88VIP客户,淘宝会处理得好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家店铺我进去看了一下,橱窗就这一个产品在卖,感觉随时会跑路

京东自营299元的我已经收到货。

先测试一下正品。

楼主:
另外,楼主位的INWO我整体满意。GPS速度显示加分了。我应该会保留,不退货。

楼主:
京东自营收到!

因为可能退货(如果淘宝128元的是真的。大家觉得128元淘宝可能是真的吗?),所以,我将拆箱的细节拍下来,方便迟些退货。

楼主:
它是使用一个圆形的透明标签封口的。正好上次我的博朗温度计退货,买了这种标签。

拆开这个圆形标签,就可以拿出机器。

楼主:
很容易连接上蓝牙。一开机,就是惊艳的音质!!

放在玻璃桌面上震动太大,赶紧放到床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外,楼主位的INWO我整体满意。GPS速度显示加分了。我应该会保留,不退货。

听了JBL GO3, 我开始动摇INWO不退货的决定了。

音质真的差太远了!  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JBL GO3 体积很小,但声音惊人,尤其那低音,听起来非常舒服!  人声清晰嘹亮,各种乐器也能分得清楚,不会乱做一团。开到最大音量,感觉还绰绰有余,完全没有到喇叭的极限。

这款音箱,如果让我评分,我给99分。不给满分💯,是因为怕它会骄傲,其实它真的可以获得10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家店铺我进去看了一下,橱窗就这一个产品在卖,感觉随时会跑路

跑不了我的路。

我收到货马上对比正品,如果是假的,马上申请退货。

这时候的钱还在淘宝手上,还没有划给店家。

网友D:
坛友推荐的 还有JBL FLIP6  ,JBL CHARGE 5  ,比 GO3 贵几百块钱,音质都到了同价位级别的天花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友推荐的 还有JBL FLIP6  ,JBL CHARGE 5  ,比 GO3 贵几百块钱,音质都到了同价位级别的天花板 ...

肯定了。

我家有2万元的书架音箱和10万元的解码器与功放。多好的音质我都听过。

我惊艳的是GO3这么小巧的体积,做到这么好的音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了JBL GO3, 我开始动摇INWO不退货的决定了。

音质真的差太远了!  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感谢坛友和站长推荐,我也买个,看起来很精致,听听音乐和收音机挺好的

楼主:
这音箱只是纯音箱,没有话筒。

也只是使用普通蓝牙方式连接,没有使用LDAC无损蓝牙传输。

网友D:
可以建议阿莫同时测评一下JBL FLIP6  与 JBL CHARGE 5 么,看看哪一款音质更好,然后我们跟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建议阿莫同时测评一下JBL FLIP6  与 JBL CHARGE 5 么,看看哪一款音质更好,然后我们跟买。 ...

另外两款体积太大,无法便携,我兴趣不大。我家有音质更好的传统音箱。

GO3可以放口袋,我老婆马上喜欢上了。到时要买2台。

希望128元淘宝的是真的 😁😁 大家等我的评测结果,到时可以去抢购。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投诉虚假发货了 😁😁😁

有处理结果了。淘宝裁定我的虚假发货投诉成立,赔付给我40.5元!

这结果大快人心!

楼主:
楼主位的骑行音箱已经退货。

没有JBL对比,这音箱的音质还可以的。但在JBL面前,就显得很差了。

网友D:
京东自营上下单了一个JBL FLIP6 ,不知道为什么JBL 京东海外自营旗舰店的要便宜1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京东自营上下单了一个JBL FLIP6 ,不知道为什么JBL 京东海外自营旗舰店的要便宜150左右。 ...

海外自营没有7天无理由退款。

如果确定不会退款,可以买海外自营。

自营还有一个:1号会员店,应该也可以放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两款体积太大,无法便携,我兴趣不大。我家有音质更好的传统音箱。

GO3可以放口袋,我老婆马上喜欢 ...

Flip6比go3稍大一些,也能放得进口袋,但听感比go3好很多,关键这么小的体积却能发出如此有弹性的低频,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外自营没有7天无理由退款。

如果确定不会退款,可以买海外自营。

先试听一下,看看实际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ip6比go3稍大一些,也能放得进口袋,但听感比go3好很多,关键这么小的体积却能发出如此有弹性的低频, ...

我现在最好奇,淘宝承诺假一罚十的go3, 到底是否正品。

网友I:
不知道哪位 有没有 对比过 jbl go3 和猫王小音箱,,我用猫王小音箱感觉已经很好了,难道jbl co3更好?更好,我也去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哪位 有没有 对比过 jbl go3 和猫王小音箱,,我用猫王小音箱感觉已经很好了,难道jbl co3更好?更好 ...

你这个要和“JBL FLIP6  或 JBL CHARGE 5”对比了,GO3功率也就这个段位了.....
可以找实体店试听一下啊.....我看好 JBL CHARGE 5,价位合适我会购买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京东自营上下单了一个JBL FLIP6 ,不知道为什么JBL 京东海外自营旗舰店的要便宜150左右。 ...

1号店,779,看起来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J:
1号店,779,看起来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

7天无理由有个前提:一次性包装材料破损不能退货。

所以,必须先买好它的封口材料。比如GO3 使用的是30mm直径的圆形透明胶纸,必须撕开才能打开包装。

网友D:
引用 楼主:
7天无理由有个前提:一次性包装材料破损不能退货。

所以,必须先买好它的封口材料。比如GO3 使用的是30m ...

我这个订单没说一次性包装破损不能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订单没说一次性包装破损不能退货

你没有看懂65楼的帖子。

楼主:
我下午到果园打理番茄。番茄结果很多,枝条都压断了,要赶紧加固。

JBL GO3就放在口袋里,一边工作一边听。很是方便。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下午到果园打理番茄。番茄结果很多,枝条都压断了,要赶紧加固。

JBL GO3就放在口袋里,一边工作一边听 ...

这个番茄状态就不错了。
一层4个果,是正常状态,有些会有6个或8个,越多尾端的就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番茄状态就不错了。
一层4个果,是正常状态,有些会有6个或8个,越多尾端的就越小。 ...

之前番茄矮的时候结果不多,于是我不再摘顶,让番茄的横枝任意生长。现在横枝上也结番茄,形势喜人!

我家小孩最喜欢生吃番茄。而且喜欢吃大个头的,不喜欢小番茄 😁😁😁

现在每隔2天都有可以收货的、树上成熟的番茄,小孩等着我带回家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下午到果园打理番茄。番茄结果很多,枝条都压断了,要赶紧加固。

JBL GO3就放在口袋里,一边工作一边听 ...

居然结果这么好。
不错不错。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哪位 有没有 对比过 jbl go3 和猫王小音箱,,我用猫王小音箱感觉已经很好了,难道jbl co3更好?更好 ...

我也觉得猫王挺牛逼的了,在家,露营,听感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觉得猫王挺牛逼的了,在家,露营,听感都很好。

有对比过JBL GO3 ?

楼主:
刚才在果园干活,我700平方的果园,这个JBL GO3已经足够音量。

发现一个问题:电池续航。最高音量使用,估计3小时就没电。

楼主: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电动单车
目标分论坛:HiFi与乐器

楼主:
淘宝128元的GO3终于到东莞了。希望明天收到,马上做评测。

原装JBL GO3 做工非常精美,尤其背后红色那块塑料四周有很精美的文字,我认为仿冒很难做出来。

注意最外一圈箭头所示的文字,很难拍摄得清楚。

楼主:
收到128元的淘宝货了,承诺假一赔十、国行正品官网可验。

一打开包装就知道是假冒的。下面我详细列出对比图。

先说音质。蓝牙的名称仍然是JBL GO 3。 声音也很大,但完全没有那种有弹性的低音,中音和高音也差很远。就是一台普通蓝牙音箱的音质,毫无惊艳感。

对比1:

网友H:
引用 楼主:
收到128元的淘宝货了,承诺假一赔十、国行正品官网可验。

一打开包装就知道是假冒的。下面我详细列出对比 ...

毫无悬念 ,和预期的结果一样 ,看看商家怎么个赔法

网友:
这假货印刷也太粗糙了

楼主:
对比5

对比6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毫无悬念 ,和预期的结果一样 ,看看商家怎么个赔法

不索赔,退货就行。

估计索赔要找JBL出鉴定书。我有病啊,10倍才1280元,找JBL出鉴定,折腾几天都不一定能拿到鉴定书。

楼主:
对比8

对比9

楼主:
对比10

假的序列号竟然注塑出来的,也就是每一台的序列号都是相同的。

上面有4种大小的文字,尤其最外面那圈很细的文字,工艺是天和地的区别。

网友M:
估计商家要耍赖不退货

网友N:
这做工太粗糙了,不用真品对比都知道是假的吧?完全配不上JBL这个标。

楼主:
引用 网友M:
估计商家要耍赖不退货

我没有索赔,他没有必要耍赖,很爽快的同意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做工太粗糙了,不用真品对比都知道是假的吧?完全配不上JBL这个标。

我放大并且总结出来,大家肯定容易看出是冒牌。比如下面的我将文字放大,肉眼是看不出这对比的。

没有经验的人,没有参照物,可以以为真的就是这样 😁😁😁

对比11

网友:
造假都不认真

楼主:
其实已经很认真了。只是被我扒了内裤

楼主:
还有,假的很难关机。我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关机,最后按下十几秒才关机。

真的按下3秒就关机,非常流畅。

网友:
最近看了图书编辑人的职业病分析帖,推测:91楼的印刷文字,真品用的是等线体,线条宽度一致,仿冒的拍照后转出来的,线条宽度变化了,不再宽度一致

网友:
从C口的毛刺就能看出,假货

网友:
不错,也准备买一个

楼主:
再接再厉,我买了一个JBL  FLIP 6, 明天收到后评测。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接再厉,我买了一个JBL  FLIP 6, 明天收到后评测。

这里有个小花絮:会员价可以减20元。

才知道还要先支付198元购买会员。这个1号店会员是什么,有价值吗?

网友:
我手贱打算买多个Charge 放办公室,心想Charge 30W低音+10W高音会比Flip的20+10更好,网上的测评也一致认为前者比后者音质要好,结果一听Charge大失所望,音量确实是比Flip大,低音也确实是强一点,毕竟低音喇叭功率大了10W,可是声音带着浓浓的塑料音腔味,估计箱体的共振点在几百Hz,但DSP校调为了突出人声嘹亮而没有悬着抑制,听感远没有Flip的清丽通透和均衡感,果断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