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压模块输出电压上升慢

楼主(2024-01-21):
我平时使用PLC,有时传程序需要24V电源,设备往往没上电,准备用充电宝升压成24V用,某宝买来5V升24V模块。
有一种PLC耗电比较大,有8W,接上后发现PLC不能成功起动,测量电压却有23.7V。示波器测量发现电压上升比较慢,
这样的电源板还能改良一下吗,我在输出端并接大电容,但是并没有很大的改善

楼主:
在并接电容后,对PLC快速通断几次,PLC能运行了。应该是PLC内部电容存储部分了电荷

网友A:
模块的带载启动能力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的带载启动能力不行

有办法解决么?

网友A:
不值得在垃圾模块上浪费时间。
买个24V 1A适配器也就2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值得在垃圾模块上浪费时间。
买个24V 1A适配器也就20块。

这是还是要电源哈,不想拉插座

网友:
买个诱骗器让充电宝直接20v输出,这样可以吗
刚搜了一下有24V/12V/5V输出的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