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用过R9-7945HX的笔记本处理器嘛?感觉怎么样?

楼主(2024-01-21):
如题,虽然之前都踩AMD的坑,处理器和显卡都有,但这次好像真的是yes?比i9-13900hx和i9-14900hx都强,还更便宜,还是全真大核~

有大佬用过吗?实际感觉如何?

网友:
B站里面所长的视频有介绍这款机,可以参考

网友:
大小核已经被证实就是跑分王.....垃圾调度......所以还要纯大核干狠活的yes!

网友:
我有台4800H,还行

楼主:
刚好我也有过4800H,联想拯救者;这个后来被我换成杂牌本的i7-10870H了, 那时候不算很yes~~~

网友A:
有没有出现睡眠之后,唤醒了特慢,要重新关机才能干活。

网友B:
正在用R9000P2023   用着很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用R9000P2023   用着很爽的

嗯嗯,等等看R9000P 2024,据说有8系的amd yes

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出现睡眠之后,唤醒了特慢,要重新关机才能干活。

没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好我也有过4800H,联想拯救者;这个后来被我换成杂牌本的i7-10870H了, 那时候不算很yes~~~

当时主要是看上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出现睡眠之后,唤醒了特慢,要重新关机才能干活。

没出现过,r700p
r7—5800h,用了三年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用R9000P2023   用着很爽的

同款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等等看R9000P 2024,据说有8系的amd yes

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哈哈 ...

起码还要等上大半年

网友C:
intel新出的ultra 5/7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tel新出的ultra 5/7咋样?

肯定干不过i9吧,现在最强的intel本,还是i9系列

然而都还干不过amd的7945hx

网友D:
引用 楼主:
肯定干不过i9吧,现在最强的intel本,还是i9系列

然而都还干不过amd的7945hx ...

有没有标压i9集显的笔记本推荐?习惯台式机后觉得笔记本性能差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出现睡眠之后,唤醒了特慢,要重新关机才能干活。

我的就出现这种情况,待机或者直接关上盖子,过了一会儿,就很难唤醒,有时候不停按键盘,或者短按开机键,等了半分钟甚至1分多钟都起不来,干脆直接强制关机了。
我的是r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标压i9集显的笔记本推荐?习惯台式机后觉得笔记本性能差了点

我因为要画图,需要扩展多屏需要,看的都带小独显那种

最近看到拯救者有款吕布骑狗款,Y9000P 2023,i9-13900HX+4050,多多价格7k6左右,也很不错了

网友E:
正在用   7945+4080    性能很猛  但是  有些很奇怪的显像就是 每次 人走去吃饭了  回来电脑桌面的东西都没了 像是重启过了

一直没找到原因     不知道是系统问题还是硬件bug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在用   7945+4080    性能很猛  但是  有些很奇怪的显像就是 每次 人走去吃饭了  回来电脑桌面的东西都没 ...

所以一直感觉amd的有点奇奇怪怪的问题~~~

之前的4800H,就是USB口经常不能识别跑10g速度;换成intel的杂牌,成功率就挺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在用   7945+4080    性能很猛  但是  有些很奇怪的显像就是 每次 人走去吃饭了  回来电脑桌面的东西都没 ...

老哥的是啥品牌和型号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的是啥品牌和型号呀?

rog 的魔霸7 plus

网友F:
这么厉害的CPU真的是用于工作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厉害的CPU真的是用于工作吗啊,

重金压在CPU,而不是压在显卡,显然是干活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在用   7945+4080    性能很猛  但是  有些很奇怪的显像就是 每次 人走去吃饭了  回来电脑桌面的东西都没 ...

这能忍受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因为要画图,需要扩展多屏需要,看的都带小独显那种

最近看到拯救者有款吕布骑狗款,Y9000P 2023,i9- ...

笑死了,吕布骑狗

网友G:
我正在用R9-7945HX,不过机器是机械革命的,速度是真快,数框框也看着爽。就是有些小问题,比如刚买来有休眠无故重启,有时候蓝牙会消失,需要重启。休眠重启问题在更新完一版驱动后就没有再出现。对这种二三线品牌,很多时候是驱动的锅,就是软件兼容性问题,测试不够。以前用dell的就从来没有这种小问题,就是贵。蓝牙问题应该是amd贴牌的无线网卡的锅。如果码rog那种一线品牌可能会好很多。

网友:
还好我对电脑性能要求不高,稳定性优与性能与性价比!AMD YES没毛病,我选英特尔

【魔霸7plus液金3个月基本就废了华硕工程师感觉都是一帮坑人的玩意,有些东西都不测试就直接来,完全不股用户体验,拉胯到爆-哔哩哔哩】 https://b23.tv/8OFb8XT

【华硕ROG魔霸7Plus翻车一生黑。买了ROG顺带学会了修电脑!-哔哩哔哩】 https://b23.tv/e0U4DYq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正在用R9-7945HX,不过机器是机械革命的,速度是真快,数框框也看着爽。就是有些小问题,比如刚买来有休 ...

至少对于显卡来说,AMD的确实是软件驱动拉胯,之前买过amd的HD7990显卡,双GPU的,用到报废,还在推送修正驱动的更新。。。。哈哈~~~

在去年还是前年挖矿时候,正常电脑安装还有掉驱动问题,你品品~~

对于用户来说,是综合体验,哪管什么硬件软件 ,对比之下,确实没有nvidia和intel用着省心,多了些小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正在用R9-7945HX,不过机器是机械革命的,速度是真快,数框框也看着爽。就是有些小问题,比如刚买来有休 ...

休眠 无故重启 这个问题我仍然经历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少对于显卡来说,AMD的确实是软件驱动拉胯,之前买过amd的HD7990显卡,双GPU的,用到报废,还在推送修 ...

都自动重启了这可不是小问题,直接降级到影音家用玩具,告别了办公工作游戏服务器工具属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休眠 无故重启 这个问题我仍然经历着

休眠需要把内存写入硬盘保存,同时内存数据依保留。如果没掉电则使用内存数据可以快速唤醒,如果掉电则把通过硬盘恢复内存数据,显然第二用速度慢对硬盘损耗大。睡眠模式则不对内存数据备份可以一秒唤醒,如果掉电数据全丢。

可以先用睡眠模式看正常否,如果正常也切换到休眠同时检查虚拟缓存要与内存大小一样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休眠需要把内存写入硬盘保存,同时内存数据依保留。如果没掉电则使用内存数据可以快速唤醒,如果掉电则把 ...

直接点睡眠 没问题   反而是每次吃饭 锁屏 回来后  电脑是重启后的状态
这个一直很神奇   使用的时候不会重启。  然后我已经在设置里把所有的自动睡眠选项都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正在用R9-7945HX,不过机器是机械革命的,速度是真快,数框框也看着爽。就是有些小问题,比如刚买来有休 ...

这次,7945处理器的机械革命,我真的是因为外观,不想买它的,个人觉不美

宁愿加个几百块买拯救者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直接点睡眠 没问题   反而是每次吃饭 锁屏 回来后  电脑是重启后的状态
这个一直很神奇   使用的时候不 ...

锁屏后过段时间桌面打开的文件与软件都关闭了吗?把外置键盘鼠标拔掉,用自带键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锁屏后过段时间桌面打开的文件与软件都关闭了吗?把外置键盘鼠标拔掉,用自带键盘。 ...

没有用外置键盘  鼠标用的是蓝牙鼠标   蓝牙是电脑自带的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用外置键盘  鼠标用的是蓝牙鼠标   蓝牙是电脑自带的蓝牙

我觉得自己重装个系统看看,有时候系统更新多了,也不稳定,重新装一版最新的原版windows看看

还不行,就得怀疑硬件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自己重装个系统看看,有时候系统更新多了,也不稳定,重新装一版最新的原版windows看看

还不行, ...

win11 win10 都试过   win10还是装的  msdn官网下的

win10也试过ghost版本的  很神奇

碰到我这个问题的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经常性的掉硬件  掉声卡 掉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11 win10 都试过   win10还是装的  msdn官网下的

win10也试过ghost版本的  很神奇

emmmm,通病,绝逼是通病,看上面坛友发的视频,连换3台都一样,你这个品牌和机型。。。早点卖掉买拯救者吧,哈哈,看评论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