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冷冻相机比普通工业相机的噪声会低很多吗?

楼主(2024-01-21):
做显示屏的demura,就是对显示屏拍照,然后逐像素计算补偿系数,使显示均匀性更好。用普通工业相机,发现相机的噪声影响很大,那么用天文冷冻相机会有质的提升吗,有没有坛友有这方面经验,给点建议,感谢!

网友A:
据说Webb的sensor是液氦冷冻到4K左右。。所以可以拍到极暗的星星(超深空视场极小,曝光一次据说需要数个小时到数天)。Hubble如果没记错,也是液氦冷却。家用顶天了液氮。

如果使用长曝光+低增益,普通渣渣相机对几十帧图像做滤波,噪声也可以很小,8bit下大概能做到灰阶+-2以内吧。12bit肯定是不行的,普通sensor最多也就能做到10bit有效数据。有些补偿是分区做的,不是单点的,单点你能不能拍清每个像素都是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Webb的sensor是液氦冷冻到4K左右。。所以可以拍到极暗的星星(超深空视场极小,曝光一次据说需要数个小 ...

液氮有点大炮轰蚊子了吧,维护也是个大麻烦,感觉双极TE制冷就够了,再不济斯特林制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液氮有点大炮轰蚊子了吧,维护也是个大麻烦,感觉双极TE制冷就够了,再不济斯特林制冷 ...

在冰箱冻到-16度,拿出来拍照热噪声就非常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冰箱冻到-16度,拿出来拍照热噪声就非常小

所以最便宜的方法很可能就是买个成品的天文冷冻相机。
自己给普通相机加制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测试工装之类的又用不了几个,买成品最省事

网友:
去年参观天文台的时候,他们的相机是在大约-150度,这是相机背面的照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所以最便宜的方法很可能就是买个成品的天文冷冻相机。
自己给普通相机加制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测试 ...

(1)可能买不到,几十w都不一定能拿下来。。(2)后期维护非常吃money。。(3)-150度液氮不行了吧。(4)如果长期不使用,那么每次开机都会产生巨大的损耗。

网友D:
好奇这么低的温度,传感器不会结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奇这么低的温度,传感器不会结冰吗?

没有水就不会有结冰,前期肯定控制干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可能买不到,几十w都不一定能拿下来。。(2)后期维护非常吃money。。(3)-150度液氮不行了吧。(4 ...

我说的是爱好者级别的,也就降到零下一二十度,价格两万多就能拿下全画幅的。这是商业成品,随便可以买的。

至于天文台级别的,肯定没指望市场上有成品可以卖,估计都是订制的或者自己做的,价钱就不用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爱好者级别的,也就降到零下一二十度,价格两万多就能拿下全画幅的。这是商业成品,随便可以买的 ...

这种CCD能配普通相机镜头吗?

网友E:
这贴让我想起我也曾经买过一个天文摄像头,当然是没有制冷的,已经不知那吃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CCD能配普通相机镜头吗?

默认是用于接天文望远镜的。望远镜通常是螺纹口,只要接口的直径一样都能随便接。
但是你接个相机镜头原则上肯定也可以,无非是你得自己准备卡口的另一半,不同相机的镜头卡口是不一样的。你要有一点点机械常识,可以自己计算后截距。
还有,你接相机镜头也只能手动对焦,而且你自己的卡口肯定没有供电,新一点的相机镜头不供电好像完全不能动,没法对焦。。。
非要接相机镜头的话最好是找个老式相机的纯手动镜头比较保险。
建议找天文相机的卖家问问,卖家应该自己都是高级玩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贴让我想起我也曾经买过一个天文摄像头,当然是没有制冷的,已经不知那吃灰了 ...

如果家里有单反或者微单,根本不用买这种专用的天文相机,只要买个对应自己相机的转接卡口就行了。拿相机接上一样的用。

网友:
楼主是那家公司的,做demure 全球都没几家

网友:
-可能搞错了,删除--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爱好者级别的,也就降到零下一二十度,价格两万多就能拿下全画幅的。这是商业成品,随便可以买的 ...

星光级CCD,加半导体制冷片,再加一个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星光级CCD,加半导体制冷片,再加一个风扇

成品的冷冻相机就是用单反或者微单同款CMOS传感器的,全画幅半画幅都有。然后制冷确实是用的半导体制冷片。
原理上谁都可以自制一个,只不过量不大的情况下自制肯定比买成品更贵更大,然后效果很可能更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