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奇怪bug,原理图明明连上了,PCB网络却没连上?(已解决)

楼主(2024-01-22):
原理图明明已经连上了,但PCB网络却没连,这种bug也太致命了,大家有遇到了吗?怎么避免呢?

器件全选右击,然后Align->Align to Grid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是在哪个环节导致的这个问题,就不得而知了,做模型的时候都是用的默认Grid,AD总是奇奇怪怪的

网友:
检查下你原理图的引脚,看有没有接反了,

网友:
重新update一下PCB可能不同步,或者仔细检查下原理图,不存在这种bug

网友:
编译一下原理图,看看是不是有警告

网友A:
看看做库的时候是不是器件引脚不在栅格上。这样看上去连了,实际没连。

网友:
2楼说的最有可能

网友:
没有DRC,如果DRC出这只脚没有连接,那就神奇了

网友:
高亮下网络看看相关连接是否全部高亮。格点问题或其它平台转换到AD的原理图,易出现这种情况:看起来“原理图明明已经连上了“,实际没连上

网友:
估计是原理图库上的引脚画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做库的时候是不是器件引脚不在栅格上。这样看上去连了,实际没连。

也有可能,楼主放大看看

网友:
换成阿里狗 pads这类,绝逼不会有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
原理图里管脚在默认的网格点上,不会出现这个问题,默认网格设成50或10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