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阿里云主机失效后,实名认证的域名是否可继续使用?

楼主(2024-01-22):
   当前 阿里云的主机促销,99元/年, 在阿里云上备个案,弄个实名的认证的域名。 X年后续费太贵,不想续费了。    把实名后域名映射到家里 的动态公网IP上,是否可行?

网友A:
不可以,阿里云会定期检查,发现没有绑定在阿里云后会被取消备案。而且家里的动态公网ip不可能开80和443端口。

网友:
ddns域名一般比较拗口,可以另外做个域名转发,用自己的域名,转发到ddns域名,由ddns域名做解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阿里云会定期检查,发现没有绑定在阿里云后会被取消备案。而且家里的动态公网ip不可能开80和443端 ...

好像不会吧?我就有一个在阿里云上面备案的域名,现在解析到了腾讯云的主机。用了好多年了。之前备案的时候是用的阿里云的主机,后续不用了好像也没啥影响。

网友:
实名 域名 肯定可以啊 我一直这样用啊

网友:
查中的话就是不行的。没查中当然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会吧?我就有一个在阿里云上面备案的域名,现在解析到了腾讯云的主机。用了好多年了。之前备案的时 ...

可能也看概率吧,我亲自接到过阿里云的核查通知。

网友C:
真的是怪事,我10多个阿里云申请的域名,没有一个映射到阿里云。
域名是域名,云服务器是云服务器。这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再说 ,阿里云只是一个域名销售商,如果卖出的每个域名都要映射到自己的服务器,他有这么多云服务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怪事,我10多个阿里云申请的域名,没有一个映射到阿里云。
域名是域名,云服务器是云服务器。这本来 ...

你跟楼主的情况不一样,阿里云注册的域名当然可以指向任意服务器,但楼主是网站备案也备在阿里云的,如果主域名不再指向阿里云,备案会给你注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