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可以吸收电流吗?

楼主(2024-01-22):
RK3588的启动方式竟然是由电平大小控制的,BOOT脚在核心板上已经上拉到高电平,我想在底板上用单片机的DAC输出不同电平来控制启动方式,请问DAC的输出端可以上拉到高电平来吸收电流吗?

网友:
用几个IO开漏串电阻不就得了

DAC不开buffer内阻大,开了能吸收但不能有负载电容

网友:
不能吸收电流,加一个负载电阻即可

网友:
这种启动方式第一次见,为了节省管脚吗

网友:
开buff或者加个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