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大彩对比串口屏对比。。。。。大家看对不对!

楼主(2024-01-23):
迪文大彩对比串口屏对比。。。。。大家看对不对!

迪文研发中心在内地相对设计人才还是少些,大彩在深圳,技术人才相对层次高些

迪文早年靠51内核,公司大牛(估计也是大股东吧)搞了个优化了一个无比牛叉的底层汇编OS驱动彩屏,当年还是相当厉害的,后面就一直沿用
也一直困在51内核一直出不来。。。。这几年别其他的串口屏超越了。

网友:
用过几次迪文的串口屏,跟天书一样,必须进几次坑才能搞清楚怎么用

网友:
原来如此是51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网友:
迪文应该是国内最早做串口屏的厂商了。

网友:
迪文 在北京,大彩 在广州。两个老板都是坛友.   迪文生产及销售在湖南。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对等通讯的 cdbus 比较适合串口屏幕,可以解决 485 串口屏和用户争谁做主的痛点,高速率还方便高阶用户动态传输图片资源给屏幕
不过听说迪文的技术股东特别自信,觉得他们自己的总线甩 cdbus 几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对等通讯的 cdbus 比较适合串口屏幕,可以解决 485 串口屏和用户争谁做主的痛点,高速率还方便高 ...

是的。。。2024年了还在深挖51内核应用,优化的再牛逼的51内核也抵不过现在400M主频的ARM

网友:
用过迪文的基本都会吐槽难用,我就是其中之一

网友:
撘车问一下,谁知道迪文的 fsk 总线的 8 脚的接口芯片是什么型号?

https://www.dwin-global.com/news ... -on-dwin-t5l0-asic/

AI 放大还是看不清(用的这个在线小工具 https://waifu2x.udp.jp/ ):

网友:
难用不是问题,有bug无法修正才是问题,以前用迪文屏,遇到很多bug,都是让用其他方法规避。

网友B:
迪文的开发环境不好用,值得吐槽,有些文本,数据对齐之类的,也不好用。但是迪文对嵌入式软件比较友好,以寄存器的方式存储变量,当界面相对比较复杂,比如有几百个变量的时候,全局刷效率很高。一直在坚守迪文的阵营,但是最近触摸板改的太反人类了,边框折边范围太大,不利于设备小型化,有点劝退了。

中间想换过大彩的,也试过某一家口碑不错的,都没成功。比如他们用类似脚本的方式来操作变量,看起来很先进,用起来生不如死,比如P1.TEXT1 = "HELLO",P1.TEXT2=“WORLD”,看起来很美好,没法用。我问如果同一个页面有20个文本框,要怎么处理。回复我说批量写功能还没上线。那屏幕刷起来,真的是太费劲了,单个页面刷新都费劲,别说全局了,还要搞分页面刷新。迪文这种寄存器的方式,刷几百个也没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迪文的开发环境不好用,值得吐槽,有些文本,数据对齐之类的,也不好用。但是迪文对嵌入式软件比较友好,以 ...

一个界面寄存器多的时候,lua派上用场啦。
三天可以操作和二十天还云里雾里的操作,
电工都会做选择题。
除非量大,才有动力。

真正大量产品呢,有可能又是自己研发屏了。
鸡肋效益很明显。

某文的客服也经常自嘲自己家组态软件,
估计大股东就是技术总监,当年就靠这个发展起来的。现在没有动力,下面的人也不敢贸然提出。
大家都明白都不提,都感觉很好。

网友C:
对迪文的串口屏总体的印象就是软硬件都一样粗糙,但是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迪文的串口屏总体的印象就是软硬件都一样粗糙,但是能用

精致一下的推荐一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迪文的开发环境不好用,值得吐槽,有些文本,数据对齐之类的,也不好用。但是迪文对嵌入式软件比较友好,以 ...

是的,迪文的刷新效率很高。屏幕响应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致一下的推荐一下下

现在已经转去用组态屏了,我们需要的功能,组件都有,很成熟,成本和串口屏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迪文的开发环境不好用,值得吐槽,有些文本,数据对齐之类的,也不好用。但是迪文对嵌入式软件比较友好,以 ...

大彩有批量刷新的指令啊  单个页面可以一起刷。

网友E:
弱弱的问句
深圳不是内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句
深圳不是内地吗?

深圳叫沿海, 广东都算沿海。 沿着海数一圈这些省都算沿海,沿海公司尤其东南沿海公司和内地公司的风格还是有些区别的

网友:
人家早就定制MCU了

网友F:
迪文大彩批量使用中,一年千把片吧。2013年开始用大彩,2017年开始用迪文,两家都很牛逼。从迪文出来创业的工程师和销售,一年整几百个W的不在少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迪文大彩批量使用中,一年千把片吧。2013年开始用大彩,2017年开始用迪文,两家都很牛逼。从迪文出来创业的 ...

这样的内幕消息
当年没有竞业协议哈😆😆😆😆

网友G:
偶然看了一份资料,说双核芯片的一个芯片可以提供给用户使用;窃喜,太好了!,这样用迪文的屏完全就可以做产品了,不用外接单片机了;突然发现一个问题,缺IO口; 问客服,答曰,这个外引出的管脚只存在他们的开发板中,标准的屏是没有的。 实在想不通这样的开发板用什么用,不提供IO 管脚的屏,学了也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内幕消息
当年没有竞业协议哈😆😆😆😆

好像还有个通讯协议可以直接转换的,对应的尺寸直接替换用

网友H:
不知道大彩是否支持C开发主机模式? 目前迪文是支持的,而且和UI部分的内核可以并行运行,还可以实现资源共享。

迪文的51是基于RAM运行的,搞这种串口屏,个人觉得绰绰有余,上不上其他MCU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大彩是否支持C开发主机模式? 目前迪文是支持的,而且和UI部分的内核可以并行运行,还可以实现资源共 ...

迪文的C  官方已经不建议用了,基本没维护了,只是个实验性质的,没法商用。。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切记,把开发方向搞错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迪文的C  官方已经不建议用了,基本没维护了,只是个实验性质的,没法商用。。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 ...

迪文现在不需要迪文自己的C,使用KEIL C51就可以开发屏主机模式,无需汇编了,而且和普通MCU开发无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迪文现在不需要迪文自己的C,使用KEIL C51就可以开发屏主机模式,无需汇编了,而且和普通MCU开发无异 ...

用这种开发方式 我还不如用带屏驱的ARM4内核的国产单片机   8M内存,,跑LVGL 爽的很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这种开发方式 我还不如用带屏驱的ARM4内核的国产单片机   8M内存,,跑LVGL 爽的很 ...

先从实现方式上说,使用画图软件搞界面,会比GUI画界面简单太多了。 再从逻辑分立上说,你使用MCU既要负责UI,还要负责业务逻辑,你MCU累不累,绘图不费时间?绘图影不影响你业务逻辑的执行? 让你用GUI实现一个全功能键盘,你需要多久?搞设计要把重心放在值钱的东西上,你又不是准备做迪文,大彩的竟商,花这个时间有意义?

个人反而觉得大彩格局不如迪文,迪文是自己开发的MCU,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反而大彩用的是消费类商用的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偶然看了一份资料,说双核芯片的一个芯片可以提供给用户使用;窃喜,太好了!,这样用迪文的屏完全就可以做 ...

据说单次2w的采购额度迪文就可以提供定制的,所有的闲置的IO均可引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先从实现方式上说,使用画图软件搞界面,会比GUI画界面简单太多了。 再从逻辑分立上说,你使用MCU既要负 ...

迪文有个毛的格局啊, 守旧而已。

真有格局就 就把上位机的架构推翻了重来。 这么资深的一个公司,有面板厂,有自己的MCU,肯定是不差钱,

但就是不在上位机跟资料上投入,上位机跟资料做得这么乐色,就是不改,说明老板压根就不重视这块,自己芯片硬件牛逼就行,只卖真爱粉,反正起底早不缺人用。

从用户的角度来讲,采用串口屏图的就是UI方便。只要质量,品控过关。是不是自己的MCU有谁关心呢,好用就行。

不是价格敏感,不是自己是老板,真没必要为难自己去搞这个情怀。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先从实现方式上说,使用画图软件搞界面,会比GUI画界面简单太多了。 再从逻辑分立上说,你使用MCU既要负 ...

你的看法不错
如果站在消费者(电工)角度来看,
最不愿意的项目就是难上手,资料乱的器件。
三天pk10天,选择题大家都会。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迪文有个毛的格局啊, 守旧而已。

真有格局就 就把上位机的架构推翻了重来。 这么资深的一个公司,有面 ...

满足需要就好,即便是51又咋样?适合就好,主要的任务是刷屏,51能满足的,要啥更高级的MCU?让你自己做公司,你会这样干?cypress公司的CY7C68013也是51 内核USB高速PHY 那影响啥?DWIN上位机做的很烂吗?我使用DWIN做的HMI做主机的项目也不少了,没发现啥Bug,也没觉得哪里难用?不知道你说的要改架构是哪里觉得做的不好?除了T5L不支持列表控件这个我觉得有点不爽,其他的,还真没觉得哪里不好?

      10年前用dwin真的苦的一逼,串口指令集,汇编代码才能写主机程序,自从T5L出来支持C51开发,个人觉得那是爽的一逼,大数据量刷新再也不受通讯带宽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看法不错
如果站在消费者(电工)角度来看,
最不愿意的项目就是难上手,资料乱的器件。

DWIN的屏不适合电工,电工还是老老实实用昆仑通泰,威纶通,步科吧。个人是搞嵌入式的,更喜欢上手快,开发快,灵活性高,目前对我来说,灵活的就是HMI做主机方式

网友:
迪文这种屏,更适合硬件方案不变,基本功能不变,显示界面经常有定制的产品,比如86面板,功能都一样,每个厂家要的UI不一样,程序不变或只改一点点,显示部分美工出完图,改改显示界面就好了。迪文的屏比大彩少用一个MCU芯片,价格更便宜,至于软件好不好用,那是程序员的事,老板只管哪家更便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满足需要就好,即便是51又咋样?适合就好,主要的任务是刷屏,51能满足的,要啥更高级的MCU?让你自己做 ...

所以说你跟迪文老板是一样的思路,已经固化进去了,不觉得这些问题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其实本质上也没什么大的问题,这么大的厂有本质问题肯定已经垮了。

但是好用跟不好用有太大的区别,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很多60,70 习惯了汇编,对他们来讲,汇编反而更方便,这不是毛病。

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普通文本控件,不具备抗锯齿能力,文本锯齿强烈得一逼,相当的突兀。

还得专门用灰度文本控件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年代 抗锯齿不是最基本的么,压根就不应该要用户参与解决一个文本会不会有锯齿这么初级的设定。

好吧,大不了就用灰度文本吧。 但是灰度文本你UI编辑好后,压根就不支持所见即所得的仿真,

仿真后文本的内容,大小,排版都不显示,都不知道文本大小粗细位置合适不合适,也不知道这个字体配置正不正确,有没有生效。必须下载到屏幕来看。

你说这些都是问题么? 也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文本锯齿多点能用不,当然能用,无非丑点嘛,有什么关系。

灰度字体不能仿真 有问题么? 当然也没问题,大不了我就下载到屏幕一点一点的调整嘛,可能你用习惯熟练了压根就不需要用到仿真。

还有屏幕旋转,电阻电容的配置,对一个初步接触的人来说,也相当的繁琐。

但这些个问题,在大彩,陶晶驰等品牌上,都完全都不存在,就是点一下或者点都不用点,都能解决的。用户压根就不用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满足需要就好,即便是51又咋样?适合就好,主要的任务是刷屏,51能满足的,要啥更高级的MCU?让你自己做 ...

T5L的上一代,好像是T5U吧,flash存数据,会发生存丢的情况,找出问题后加了校验和异常处理,换T5L后默认加了异常处理,不知道T5L还会不会丢数据。当时迪文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电源上加个MLCC,并建议换T5L芯片。

网友J:
淘晶驰的屏大家感觉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迪文有个毛的格局啊, 守旧而已。

真有格局就 就把上位机的架构推翻了重来。 这么资深的一个公司,有面 ...

搞串口屏就别谈格局,有格局的都搞组态HMI屏了,谁搞串口屏啊,串口屏本就是诞生在中国的一个怪胎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所以说你跟迪文老板是一样的思路,已经固化进去了,不觉得这些问题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其实本质上也没 ...

单片机只是一个工具,不能说ARM就一定比51高级,要针对不同的项目使用合适的MCU就好了。设计冗余过剩 也是浪费成本。

我也是先玩汇编做项目起来的,但我学过c后再也不会用汇编了,汇编和C如果不搞什么特殊应用,根本没有可比性。汇编不会带来方便,玩算法只会痛苦,特别是低位MCU玩多字节乘除法,能玩死你。

迪文目前是支持抗锯齿字体的,不是你说的控件。

对于仿真的位置不对这个情况,我使用过程中,我也是发现的,但我基本不用仿真功能,毕竟电脑的分辨率和实际的分辨率不一致。例如很多算法不适用,例如,二维码,条形码。

对于电容屏我没用过,但旋转用过,配置一个字节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只是一个工具,不能说ARM就一定比51高级,要针对不同的项目使用合适的MCU就好了。设计冗余过剩 也 ...

说的就是一个东西吧,0号字体,灰度字体这些。太久没用了,描述不是很准确。

所以说你习惯了,也用熟了,不觉得有什么。包括软件启动不起来,莫名死机这些基本的兼容性问题。

当然我也习惯了,但对比其它厂家,单就上位机而言,绝对能称得上乐色跟难用。

网友D:
同事做hmi有多年经验滴,
突然转d文之后,让他措手不及。
网站资料无从下手,厂家倒是免费送一块样品。
一周下来硬是玩不转。
后来,大家都原谅了自己,不碰也罢。
产品也没有啥量,其他品牌用起来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淘晶驰的屏大家感觉怎么样?

同问,价格不错。
就是不知道品控和组态软件会不会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淘晶驰的屏大家感觉怎么样?

非常牛逼,全世界最好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同事做hmi有多年经验滴,
突然转d文之后,让他措手不及。
网站资料无从下手,厂家倒是免费送一块样品。

搞硬件的不应该啊,虽然迪文上位机难用,操作方式对新手也不友好,但也不至于一周都还玩不转啊。你把他当单片机玩寄存器来理解就简单了。就是把地址都给你规定好了,不同文件类型有固定大小跟地址段,各种文件要按要求取不同的名字放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I:
搞硬件的不应该啊,虽然迪文上位机难用,操作方式对新手也不友好,但也不至于一周都还玩不转啊。你把他当 ...

听你这样解释,一下子茅塞顿开。
他们网站资料分类现在改进了吧,
比方说,针对型号进行的,入门教程。自带例子说明,等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说的就是一个东西吧,0号字体,灰度字体这些。太久没用了,描述不是很准确。

所以说你习惯了,也用熟了 ...

你说的大彩和陶晶驰,能用c开发主机模式吗?主机模式如果阻塞会不会影响UI调度? 大彩我看很多人说有死机的情况,毕竟是消费级MCU。另外是价格,迪文的价格会比大彩低不少,对于0号字体,我一直用默认,我对显示要求不高,我的界面元素比较多,字体一般都不大,对于锯齿我没觉得有啥不适。另外我们的设备都分为PC控制型和独立型,PC端使用VC开发,diwen的C主机模式对于我来说太方便了,业务逻辑部分C++代码直接复制到屏上执行就行。它这玩意我上手也就半天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大彩和陶晶驰,能用c开发主机模式吗?主机模式如果阻塞会不会影响UI调度? 大彩我看很多人说有死机 ...

【C++代码直接复制到屏上执行就行】 迪文的屏可以执行C语言脚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C++代码直接复制到屏上执行就行】 迪文的屏可以执行C语言脚本?

不是脚本,是一个内核完整的C代码都由你来使用,脚本太LOW了,之前很多HMI都支持。DWIN的T5L是双核的,用户核和UI核是独立运行的,即便是用户核程序阻塞也不会影响UI核,用户核专门提供给用户,在上面开发业务逻辑和UI核资源还是共享的,开发方式和开发C51单片机无异,这种方式还不会因为界面刷新大数据量时 受限于串口的带宽

网友:
迪文串口屏还行吧,挺方便,主要每个液晶屏得使用不同版本的软件比较麻烦,之前不同批次的液晶屏还得用不同内核

网友:
真的吗,你用过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大彩和陶晶驰,能用c开发主机模式吗?主机模式如果阻塞会不会影响UI调度? 大彩我看很多人说有死机 ...

不能用c语言,但是有LUA语言以及类似语言实现相应的功能。同样可以做到比较灵活。
你非要说用C才高级,其它脚本都low那我也无话可说,有轮子直接用有啥不好的呢。

我自己应用都是从机模式,其它活另外单独有个主控单片机来做,屏幕就是个屏幕,
就只干:显示数据图片、响应触控、播放音频,这三样事情。
你说的这个场景我也没太多发言权。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能用c语言,但是有LUA语言以及类似语言实现相应的功能。同样可以做到比较灵活。
你非要说用C才高级,其 ...

我是说脚本比较low,并不是编程语言的高低,脚本一般类似于事件驱动,或时间驱动。相比整个内核开放给用户,灵活性差太多了,代码的布置还会很散。毕竟是搞嵌入式的,使用C有独特的优势,很多代码完全可以做到直接移植使用,使用其他语言就有点麻烦了,就像我的应用,我VC写的业务逻辑,复制到HMI上直接就能用,方便的很

看来你的应用场景HMI是做从机的,HMI上应该也不存在类似于批量数据列表刷新的情况,串口那点带宽,玩这种应用时,串口屏的劣势就显现出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是说脚本比较low,并不是编程语言的高低,脚本一般类似于事件驱动,或时间驱动。相比整个内核开放给用 ...

想了解下diwin 又搞出什么花样来了,需要买什么型号屏?只需要可以测试你说的这些功能就可以了,买一块回来学习下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是说脚本比较low,并不是编程语言的高低,脚本一般类似于事件驱动,或时间驱动。相比整个内核开放给用 ...

我很好奇,你到底有多少组数据。 一直担心这个串口刷新带宽的问题。你直接说吧,我看存不存在这个问题。

比如说大彩,本身就有批量写入指令,跟MODBUS的10指令批量写多个寄存器一样,一条指令爱写多少个就写多少个。

陶晶驰,没有这个指令。但是可以批量写它的EEPROM,数据控件可以自己写逻辑按要求不停的读EEPROM,所以说写到EEPROM它自己就刷新了。

都不存在说有100组数据要刷新,就要通过串口发100条指令,都是1条指令就能解决。

况且串口屏幕普遍分辨率跟尺寸都摆在那,单页数据多了看着也难受,通常就分页显示了。切换页面的时候只刷新你要看的那页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想了解下diwin 又搞出什么花样来了,需要买什么型号屏?只需要可以测试你说的这些功能就可以了,买一块回 ...

T5L内核的都可以,之前的T5再逐渐停产,现在的T5L就相当于把原来的HMI和一个独立的MCU封装在一起了,而且访问提供了更高效的访问UI元素的方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很好奇,你到底有多少组数据。 一直担心这个串口刷新带宽的问题。你直接说吧,我看存不存在这个问题。

例如,我要实现的是类似于历史数据库一样的东西,我一则记录大概占60字节,单一一个页面至少20则记录甚至更多,你使用串口发送,并非是串口协议的问题,而是串口就不适合这种数据量的传输,另外你在屏幕上看会呈现一行一行的刷新,如果用在在一屏没有刷新完成前,点击的页面切换,甚至点击其他关于串口的操作,这时由于串口还没发送完,串口响应变差,整个用户体验都不会好。

        陶晶驰那种EEPROM操作也不好,用户输入的数据是在HMI上,HMI传给下位机,下位机计算完,再返回给HMI,HMI显示并存储起来,这样不累吗?
        使用HMI主机模式,用户输入的数据只在HMI上,下位机采集完的数据,传给HMI,HMI计算显示并存储,这样是不是更科学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例如,我要实现的是类似于历史数据库一样的东西,我一则记录大概占60字节,单一一个页面至少20则记录甚至 ...

业务主要在屏上的话,搞个组态不好吗
至于历史数据,我见过大彩的应用,翻页速度飞快

当然,我自己两种屏都不写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业务主要在屏上的话,搞个组态不好吗
至于历史数据,我见过大彩的应用,翻页速度飞快

用过步科的组态屏,感觉比较难受,因为是脚本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例如,我要实现的是类似于历史数据库一样的东西,我一则记录大概占60字节,单一一个页面至少20则记录甚至 ...

你这个单页1K的数据刷新量,应该不是一屏显示完,应该是滚屏。这种情况分页或者分屏刷新都能解决。

像现在很多网页的显示机制也都是这样,不会一次加载全部数据,都是看哪页才加载哪页。

另外批量指令也不会出现你说的肉眼可见的一行行的数据刷新问题。

我用的115200波特率,都是整屏瞬间刷新,肉眼看不出来,通信用的TTL 全双工,也不存在没发完切了页面阻塞的问题。

你说的科学性其实是主机模式 跟 从机模式的科学性,或者是业务逻辑重心放在屏幕上 还是 放在独立单片机上的科学性。

这两种屏幕也有主机模式,用脚本也能实现直接采集存储跟运算的,我没这个应用需求所以我也没有研究。

我采用主控+从机模式这种方式,在我的应用场景我反而觉得更科学。

1、屏幕尺寸大小随意换, 甚至可以接多个屏幕。产品分级,带屏幕,不带屏幕,选配不同屏幕大小的卖不同的价格。
2、屏幕坏了不影响设备工作。
3、单独的主控芯片更方便远程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单页1K的数据刷新量,应该不是一屏显示完,应该是滚屏。这种情况分页或者分屏刷新都能解决。

像现 ...

我是要显示一个表格,1200B是单一页面要显示的20则记录不做滚屏或翻页 总的记录数量达1000条,我有个项目,上面的单一页面记录数达50条,这个1200B还是指的数据类型长度的占用,有些串口屏更麻烦,还需要把数据类型转换为ASCII型,那样数据量会更大。你用的TTL接口,你是做消费品的吧?HMI和MCU端离的较近使用115200bps,稍微远一点,还是降低波特率,如果是采用9600bps,单次传输1200B就需要1.25s,如果数据量再大用户体验会更差。
        你的项目应该不会涉及全功能键盘,中英文输入法吧?在我的项目里用户输入所有信息以及测试的数据全需要保存成记录,如果采用你说的方式,把这些输入信息输入后先传给MCU,MCU通过这些数据运算得出结果,再传给屏,这样不累赘吗?
        我采用这种方式,也不受屏大小的限制,软件自动可转换分辨率,需要人工干预的只是手动调整下背景图片的分辨率即可,剩下的均不需要动。
        我们这种使用方式,设备没有用户输入的信息,能工作也是白搭。
        使用主机模式玩IAP升级更是爽歪歪,T5L上有带WIFI的,使用HMI缓冲发送升级,更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看法不错
如果站在消费者(电工)角度来看,
最不愿意的项目就是难上手,资料乱的器件。

大彩也是一个吊样,第一次买了20个HMI,因为用不完加了10块钱,选了485+232。
过几天测试232死活连不上,搞了一下午。第二天用485一连,连上了。找售后,打电话转来转去,转到一个姓谢的,结果说这个屏是分主副串口的。一个是主口可以和PLC连,副口只能用LUA跑自己的协议,要切换要发回原厂换程序。
问他几次哪里有资料或者文档写着这个主副串口的信息?问烦了说没有写,明摆着让你们自己踩坑。

网友:
产品遇见bug之后,处理及时和方法,也是品牌给最终用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