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双面FPC软板折成90度死角有风险吗?

楼主(2024-01-23):
不是反复折,就是装配的时候折一次,折的时候有没有风险会折断里面的走线呢?

网友:
如果折死不动,应该问题不大,如果还会震动,感觉有点危险。

网友A:
90度应该没问题的吧。折的地方不能有器件是关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0度应该没问题的吧。折的地方不能有器件是关键

苹果电池排线有出过这个问题,不建议90度使用

网友:
没有问题,打印机的FPC都见过180度的,90度小意思。不是活动的地方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电池排线有出过这个问题,不建议90度使用

可能是维修人员拆卸时不小心扯断了。。

比如有次我给同事国产机换电池,装到最后后盖死活合不上  反复检查发现后盖指纹模块的排线脱了,插头正好压在一个非常小的盖子上面(本来装好的话在盖子下面),用镊子费了老半天功夫才装进去。。它模块线在正中间,只有几个mm长,真是服了工业设计了

网友:
同意5楼,很多低成本的设备,排线要实现90度走线的时候,都是直接把排线按45度对折。比如下面这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4eb1523ceNekMF

网友:
相机产品返修件中,fpc是高故障率的玩意。

网友:
这个不能折90度直角必损,就算当时不断也出现裂纹了

网友:
在结构上改善,使得拐弯处形成拱形折过来,这岂不是更安全?

网友:
所谓直角,不可能是数学上的直角,必然有一个表示半径的R,看这个要求是多少,比如1mm。我记得以前FPC折曲治具好像是0.5mm的R,95度折。FPC就是用在可以折或者特别薄或者传动的场景,一般不会有事。

网友:
喷墨打印机里面有多处折180度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没事,只要做好固定就行。好多对折的固定好也没问题,参考打印机扫描头或者光驱的激光头排线。

网友:
没问题的,嘉立创FPC可以免费打样,可以打几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