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N更新不到别人最新提交的内容,重新检出才行,是啥原因?

楼主(2024-01-23):
A同事提交了资料到服务器,服务器上也是有的,但B同事直接更新没有,必须重新检出才有
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是使用浏览器的吗?清理一下浏览器缓存。

网友B:
SVN,还是十年前用的了。后面都用git了

网友C:
是不是不在同一分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不在同一分支?

我们都没有用分支功能,都是单分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使用浏览器的吗?清理一下浏览器缓存。

不是用浏览器,是在本地文件夹操作的
浏览器里看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VN,还是十年前用的了。后面都用git了

没用过git,相对svn,git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SVN,还是十年前用的了。后面都用git了

对于都是非纯文本类的还是SVN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用过git,相对svn,git有什么好处呢?

最大的不同  SVN  没有服务器 提交不了   GIT 本地就是服务器  就可以提交  然后可以任意时间同步到服务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的不同  SVN  没有服务器 提交不了   GIT 本地就是服务器  就可以提交  然后可以任意时间同步到服务 ...

明白了,就是分布式的,
SVN是集中式的,各有千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