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多芯的PCB焊接的圆形连接器推荐?

楼主(2024-01-23):
引脚直接焊接到PCB板子上的。芯越多越好

网友A:
你需要多大直径 多少芯数?可以看看XC158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多大直径 多少芯数?可以看看XC158系列

这个是焊线的,我想直接焊到PCB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焊线的,我想直接焊到PCB上

https://www.caznlink.com/index.php?s=/List/index/cid/101.html

觉得有用的话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aznlink.com/index.php?s=/List/index/cid/101.html

觉得有用的话赞一个

M8,M12,M16这些好找,想找37芯的圆形,PCB焊接的连接器

网友:
目前最多只见过19针的,插头应该是M23左右。

网友:
XCEB30F41 去中航光电网站上看看吧

网友C:
纯好奇,如果使用直插焊接,连接器芯数很多,间距不大的情况,要用多少层板子才能走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好奇,如果使用直插焊接,连接器芯数很多,间距不大的情况,要用多少层板子才能走通。 ...

小菜一碟吧,跟BGA密度没法比,BGA扇出也是有套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