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4B背面这个玻璃封装的芯片是干啥的

楼主(2024-01-23):
树莓派4B之前正常使用,再开机时卡在启动那个界面。
已经重新烧写过eeprom,换过卡,没有用。然后把卡用读卡器插到USB上可以正常进系统了。
检查板子的bottom面发现有个芯片上有破损,之前收纳的时候放到盒子里面有一些杂物,可能是磕碰了。想问问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芯片功能是什么,是不是跟这个不启动故障有关,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https://www.eevblog.com/forum/pr ... berry-pi-4-model-b/

FPF1320UCX
可能是SD切换工作电压用的?是不是加载内核后sdio切到1.8v高速模式没电了

网友:
看报错是找不到root分区的UUID,导致文件系统挂载不上。

网友A:
这个电容好像是tf工作电压,测量这个电容是不是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好像是tf工作电压,测量这个电容是不是有电压。

量着电压是2.88V。有问题了,旁边两路输入分别是3.3V和1.8V。先买个换了再说。 坛友厉害了。我网上各种找资料都没有找到。没想到还能找到老外的贴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着电压是2.88V。有问题了,旁边两路输入分别是3.3V和1.8V。先买个换了再说。 坛友厉害了。我网上各种找 ...

2.88V,那可别是后级电路有短路把3.3V给拉低了,那样你买新的换上也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8V,那可别是后级电路有短路把3.3V给拉低了,那样你买新的换上也没用啊。

倒也是有可能。先一步步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88V,那可别是后级电路有短路把3.3V给拉低了,那样你买新的换上也没用啊。

那个wlcsp有1.5A的供电能力,短路了现象应该没这么温和

更像没vcc,2.88v是卡io的内部tvs保护二极管灌回来的

目前从上电到进系统一直是这个电压,还是从3.3降到2.88还是在波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wlcsp有1.5A的供电能力,短路了现象应该没这么温和

更像没vcc,2.88v是卡io的内部tvs灌回来的 ...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使用双向TVS更合适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使用双向TVS更合适一点?

啊,写错了不是tvs,
是普通二极管,在芯片内部的,
大多都是类似上面结构

楼主:
嗯 量过其他的TF卡座的电压,有电的也都是2.88V,开机的电压一上电一直是这样没有变化。

楼主:
修好了。换上那个芯片就好了。
下一步打算换个内存  升成8G。现在用的2G。换内存自己不是很有把握。找个修手机的或许能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