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PIC单片机遇到问题 有黄色的警告 求解

楼主(2024-01-23):
仿真PIC单片机控制LED灯,但是它不按我的剧本走
我的想法是按下上面的按钮红色的LED灯(刹车灯)全亮,按下下面的按钮黄色的LED灯(转向灯)动态流水最后全亮,两个按钮都按下的时候优先执行黄色的LED
电路图设计上是通过两个IO控制Pmos来进行黄色LED和红色LED的切换,5个IO口控制LED灯流水动态

实际情况如图,按下上面按钮只亮一个红色LED灯,按下下面的按钮红色和黄色LED灯各亮一个(我不能李姐
注:我试过IO口当电源直接控制LED灯运行没什么问题,再看单片机IO上高低电平的颜色变化,感觉不是程序问题
不过仿真软件有这样一个警告:    [PIC12 LOAD] Program or EEPROM data has invalid address [2000] for this device [U1]

网友A:
Proteus我不懂,但这提示,应该是PIC单片机型号没选对或H文件包含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us我不懂,但这提示,应该是PIC单片机型号没选对或H文件包含不对

型号应该没问题,H文件包含不对什么意思,大佬细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应该没问题,H文件包含不对什么意思,大佬细说一下

H和你选择的单片机型号不匹配

网友:
买个开发板不就好了

网友:
是想学8位,搞个国产的就可以了.工具也不贵.
如辉芒微

楼主:
因为仿真方便。。。
电源在其他地方还要跑来跑去

楼主:
上网研究了一下,好像是定时器中断太频繁,CPU满了。。。

楼主:
大佬帮忙看看程序
不过我定时器程序是照搬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