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电压上不去,是遇到假运放了么?

楼主(2024-01-23):
如图,红色部分
我用参考电源+2.5V,放大4倍,生成10V参考电源,给其它电路偏置电压用
供电正常,+12V正常,-5V电压约-4.75V,也正常,参考电压2.5V也正常
运放5脚电压正常,6脚只有2.33V,7脚只有3.23V,我把输出10V与其它电路断开,空载只有一个电容,发现也不正常。
后来我把C75断开,发现还是不正常,但电压略提高了一点,输出约3.25V,6脚约2.49V(比较接近)
是何原因啊?遇到假的运放了?

网友:
(看错了删除)

网友A:
振荡了? 电阻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荡了? 电阻搞错了?

放大镜仔细看下,还真贴错了,103贴成1003了,晕
哎,贴片时自己替换错了,实在是晕

谢谢。

网友:
C75是接在U32的7脚的?运放输出不能直接接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大镜仔细看下,还真贴错了,103贴成1003了,晕
哎,贴片时自己替换错了,实在是晕

方法问题, 运放排除振荡的前提,只要同向反向电压一致,说明运放工作得很好。 那就应该查外面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