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再次抽到PCB+SMT券,咨询些问题。

楼主(2024-01-23):
最近终于画完一个个人项目的板子,有幸抽到PCB+SMT券 ,虽然板子上元件不多,但还是想体会体会SMT,和公司的代工厂比较下,多一种选择。
不过从来没SMT过,有些细节的问题想咨询一下,麻烦JLC解惑

1. SMT免费贴范围?
  a.能够双面贴么?
  b.支持插件么?
  c.每款PCB限贴几张?
  d.邮寄件(已入库)需要单独费用么?

2. 内定位孔必须是PAD,不能是机械层掏孔么?

3. 部分器件JLC没有,需要邮寄,此时需要“先申请把这个器件添加到可贴元器件列表中”,
   我在器件库搜索的时候看到有“邮寄专用”开头的同型号器件,应该是其他板件使用的,
   我能选择么?

4. 同样是邮寄件问题,我在购买处下单时可否直接填写JLC地址?

5. 邮寄的物料,需要添加多少损耗?
   比如我板子上的MCU,HPM6360IPA2,我打算贴两张板,从厂家采购5片直接邮寄到JLC,是否可行?
   直插件的损耗一样么?比例155M的光模块,焊接两块,最低需要向JLC邮寄几块?

6. “BOM与坐标模版”中,建议不填JLC的元件编号,对阻容件表示理解;对MCU一类,详细的器件名称也足以区分。
   但某些74逻辑、二三极管, 很多厂家的物料名称一致,需要指定厂家,此时填写元件编号是否可行?

7. JLC的元件编号,是否和LC一致?个人项目中的物料编号目前沿用的LC编号,如果二者不一致,我好及时更新库存BOM表。

8. 器件的详细情况,是否标注在BOM型号栏,比如“0.1uF/50V 10% X7R”、“600R/100M 180mR”。

网友:
问题好多,基本都可以。就是费用的问题,下一个订单,有明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