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省电模式下,怎样让一个安卓程序在息屏后仍然能运行?

楼主(2024-01-24):
我的五羊本田解锁后,速度可以达到40公里/h。但仪表盘只能显示最高25km/h。

我买了一个骑行用的蓝牙音箱,可以在手机上安装一个APP,将手机的GPS速度,发到这个音箱的显示屏上。有了这个音响的速度显示,超过25km/h也能显示正确速度了。

我手机平时使用省电模式。实测后发现,我手机S23U 屏幕关闭后,音响就无法显示速度。打开屏幕,才能显示速度 。我推测,是三星省电模式,息屏后,这个程序被禁止运行了。

注:如果关闭省电模式,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为了电池更好续航,我喜欢使用省电模式。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省电模式下熄屏之后系统就把gps断掉了。。app加白名单都没用。

查了一下,需要改系统配置:

https://android.stackexchange.co ... le-on-battery-saver

应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电模式下熄屏之后系统就把gps断掉了。。app加白名单都没用。

这么复杂,那就不使用省电模式好了。

网友B:
买一个防水的电动车时速表安装在车把上。

类似这样的:

网友:
或者多花点买个gps码表,功能多多可以多场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防水的电动车时速表安装在车把上。

类似这样的:

哈哈,我本来只是买个音箱。它正好有这个功能。

网友:
GPS在低速下不准,可以买一个物理感应速度的,在车轮上某个位置吸个磁铁,在叉轴上装个感应装置,然后码表就能显示转速了,再设定一下轮子直径就能正确显示速度了。淘宝上卖的挺多的,搜索“自行车测速表”,用于电瓶车也是可以的。比如这个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0.62df523cK6y1ej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本来只是买个音箱。它正好有这个功能。

手机电量管理里面对app后台运行做了限制,要授予后台运行权限,这样锁屏后就能正常运行而不是冻结失去功能。

因为不同手机设置不同但是安卓都差不多,可以点开设置搜索电量管理关键词看看能否给app授权后台运行

Ps
如下图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电量管理里面对app后台运行做了限制,要授予后台运行权限,这样锁屏后就能正常运行而不是冻结失去功 ...

骑行APP已经缺省就没有限制后台电池的使用。

上面坛友说是省电模式下GPS功能被限制了。我没有找到GPS哪里放开后台电池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