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百元以内的焊台或者电烙铁

楼主(2024-01-24):
网上搜的眼花缭乱
主要功能就是自己画的PCB焊接 因为是自用 性价比需要高

网友:
加点钱,买正点原子T80。要便宜可以自己做白菜T12。

网友A:
买了雪驹电子的T12,用了几年还不错

网友:
白光T12不仅是回温快这一个优点,T12发热集中在头部,烙铁芯发热的长度比较短,握持的地方可以更靠近烙铁头,用936手柄的T12烙铁完全把这个优势丢掉了,白光T12一定要搭配T12的手柄,比如FM-2028。

网友:
刚刚买了这个:

谊华982手机维修电烙铁多功能高精度拆焊台发热芯适用210焊台-tmall.com天猫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0.3ba22e8dL624uD

网友:
一百元的不好用,推荐正点原子的,我买了 还不错,加热比较快

网友:
稍微买好点的,拓尔出了一款T12-C,好像只在抖音卖,499元。还有一款叫I2C焊台的,淘宝上有卖,538元。
这两款都是类似JBC的,两秒速热,焊接大焊盘也毫不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雪驹电子的T12,用了几年还不错

这个我也推荐,非常好用。但是我建议现在买烙铁风枪二合一的,不占地方,什么都有了。有的时候焊接或者拆焊,光有烙铁是不行的。

网友:
怎如何选购烙铁的一般焊接新手,新手学焊接第一步就是买电烙铁,焊锡,助焊剂。买的好这三样你就事半功倍,焊接技术突进反之举步维艰。反之如果新手还买电烙铁追求性价比买便宜的,则事倍功半。焊接高手就可以随意发挥按照需求选择工具品质都可以用。

新手推荐这个焊台,可以神功速成

网友:
广州黄花907,用了几年了,用起来不比焊台差,而且不像焊台那么笨重,方便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