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充电芯片USB使用了,是否还可以接入单片机USB,并起来用?

楼主(2024-01-24):
PD充电芯片USB使用了,是否还可以接入单片机USB,并起来用?

图中TYEP-C口的DP DM已经被PD充电IC占用了,是否还能引到单片机的USB口用?

网友A:
PD不需要DPDM,只接CC就行

还有CFG1悬空时是20V,如果电路扛不住CFG1要搞个上拉默认请求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D不需要DPDM,只接CC就行

还有CFG1悬空时是20V,如果电路扛不住CFG1要搞个上拉默认请求5V ...

只接cc应该不行,usb线cc只用来检测正反插,不能用来通信(usb线两个cc其实只接了1根,所有线都是这样,usb协议规定的。1根线怎么通信。。没有听说过1根cc的pd。我这做项目用c to c线就翻车了,以为cc1和cc2是2根线。。反而2根sbu是完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接cc应该不行,usb线cc只用来检测正反插,不能用来通信(usb线两个cc其实只接了1根,所有线都是这样,u ...

识别正反插和通信并不冲突呀,类似单线的异步串口?帧有Preamble

网友:
DM,DP不用接到PD芯片里面

直接接到通讯的位置

网友:
如2楼说的,PD协议里并未用到DM DP,只是用到了一根CC线来通讯,而且是双向通讯, DM和DP以前的QC协议里有用到。

我可以翻看我发的帖子里我有作过PD的电压诱骗器。type C里的2组USB 2.0可以直接并联,但是如果用到USB 3.0的话需要加上选择器,根据CC的电平来决定使用哪一组,也就是只用了一半的信号。
然后支持DP的type C是全功能type C, 所有的信号线都用到了。

网友:
换一个问法,ch224k用作qc协议受电时候能否dm,dp与其它usb设备并联。

qc协议时候应该是不可以的,dm,dp被占用是没法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