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两个CAN接口的比较便宜单片机有哪些?

楼主(2024-01-24):
客户需要两个CAN接口,请问STM32系列和ATmega系列的单片机中有两个can接口的有哪些啊?

楼主:
请问引脚尽可能少的带两个can的单片机有哪些a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引脚尽可能少的带两个can的单片机有哪些a

F105Rx LQFP64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引脚尽可能少的带两个can的单片机有哪些a

32G0B1
LQFP48便宜
LQFP/QFN32引脚少

网友:
32引脚无高频振荡器输入口的慎用,刚被HC32L072FAUA坑过,内部振荡器太次了,跑10K的can都不好使,

网友A:
一个用MCU的CAN,一个用SPI转CAN。或者两个都用SPI转

网友:
2组 CAN
STC32G12K128,  3元多点

网友:
F105现在也不便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用MCU的CAN,一个用SPI转CAN。或者两个都用SPI转

SPICAN不便宜的....一个要两三块钱

网友:
我们现在用雅特力 F413CB,这个是接近ST的编程

你也可以看下艾派克有没有,艾派克的是ST的程序能直接干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ICAN不便宜的....一个要两三块钱

就看哪个方案更便宜了,2个CAN的MCU一般配置都高些,各种外设都上了。

网友:
F105有货,零售也好买,便宜的一大堆,但没货买不到,或者买几片有货,批量没货了。

网友:
2个can的一大堆,看看gd

网友:
fcm32f092为双bxCAN,fcm32f095为双can-fd。f092全兼容ST f072/f091,多一个bxCAN;f095的can-fd全兼容GD32C113。

网友C:
AT32F403A系列,用雅特力的库开发之支持双CAN的。价格13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32F403A系列,用雅特力的库开发之支持双CAN的。价格13左右。

13很高了,双CAN的我觉得6块左右才合理

网友D:
国民技术也有双can的且非常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民技术也有双can的且非常便宜

请问兄台,是哪个型号?

网友E:
国民技术 N32G452CCL7,封装LQFP-48,五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民技术 N32G452CCL7,封装LQFP-48,五块多

这个芯片感觉吊打一切啊 内存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