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玩了下USB转TYPEC头子,发现一个问题,反插不行

楼主(2024-01-24):
这种头子插上typec的手机数据线。如果这个头子插手机那端,手机可以给mcu供电。   我反过来这个插MCU那端,手机就不能向mcu供电。
按理说这个头子插上typec的数据线,两端都是typec的头子,这个里面有什么奥秘?

网友:
C口有cc1,cc2脚,用来决定谁输出电源,谁输入电源,A口母头只作为电源输出,没有协商引脚。
C转A的转接头,那A口母头只能作为输出,所以C口内部就默认按电源输入接法处理好了cc1、cc2脚的电路。
同理A转C线也是A口公头只能输入,C口默认按输出接法处理好了cc1、cc2脚的电路。

网友:
你是用这个头+一个A-C的线实现C-C线?
这个和真正的C-C线少了CC这个线,CC这个线是用来做握手的。sink端CC是下拉,source端是上拉。也就是你这个OTG的type-C那一端里面的CC已经接了下拉电阻,但你的A-C线端C是sink, A是source,所以手机相当于插到电脑并不会供电到外面。

网友:
这中头大多数是otg功能转换接口,手机c口不是全功能双向c口,需要把一个id脚拉低切换手机usb接口为主机,不拉低就是手机默认从机,从机只受电不对外输出电源,所以有方向的。还有一种外观一样但是没有激活otg的功能,只是接口物理转接。

如图,这里micro usb其实c口也是一样只是拉低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A:
来瞧瞧这两种type-C转四线的头子,功能很不同
这个把cc线上拉56K,让手机当从设备,可以给手机充电。

这个把cc线下拉5.1K,让手机当主设备,可以往外供电。

你把OTG转接头插了普通充电线,相当于OTG那头做主,数据线那头做从。把数据线那头插手机,当然手机只是等着充电,不会向外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瞧瞧这两种type-C转四线的头子,功能很不同
这个把cc线上拉56K,让手机当从设备,可以给手机充电。

这么小的板子,V割费不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