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水下20米可用可定制显示的显示屏,感谢

楼主(2024-01-24):
求推荐一款水下20米可用可定制显示的显示屏,感谢。
公司的一个项目需要给蛙人显示一些信息,需要能够有定制化接口(wifi,蓝牙或者其他接口)将信息在这个屏幕上显示出来。
通信距离无需考虑(可以把另一端放在距离显示屏很近的地方)。

主要是防水要求。感谢大佬给推荐,谢谢。

网友:
这么深,是否就是普通显示屏,然后用专业深水气室,需要充气?

网友:
科幻电影里面,有个人深海拆核弹用到了液体呼吁装备,只能黑白液晶显示器打字交流。

水下潜水没法说话是不是想打字或者水下无声视频交流,或者是水下拍摄取景

网友A:
水声通信,激光通信? 显示屏透明压力壳装起来就好了吧,也就两个大气压。
gopro防水盒了解下,这个思路应该可行

网友:
直接在潜水电脑上显示不行吗?

网友:
确实用透明外壳装起来就好了,最简单

除非有体积等佩戴需求

网友B:
水下通信要用水声或者电缆,wifi、蓝牙之类的无线通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下通信要用水声或者电缆,wifi、蓝牙之类的无线通信不行

8266 的信号强度,水下 10cm 就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声通信,激光通信? 显示屏透明压力壳装起来就好了吧,也就两个大气压。
gopro防水盒了解下,这个思路应 ...

感谢,我了解下防水盒。主要没搞过这种防水这么深的。

网友:
没有隐蔽性需求的话,水下可见光通信性价比高,通过转换为串口驱动是可以满足一般通信需求的。

网友:
楼主需要压力检测方案代替按键方案不?多次触发,类似游戏手柄的扳机键,多级触发方案。

网友:
通信方式只能是有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