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gl, tabview放在左右两侧时, 上下滑动页面标签会花屏

楼主(2024-01-24):
如图, 本来以为是标签上用了自定义字体当图标导致的, 结果换回默认字体也一样.
把标签放在顶部, 则左右滑动是正常的.
屏是2.33寸, 480*222, ST7796驱动的.

有没有哪位遇到过类似情况的...

楼主:
更新: 换成自带的lv_demo_widgets例子, 把tab放右边, 结果也一样, 估计是lvgl哪里没配置好?

网友:
看上去像是lvgl重画window时的问题。

我用过放左侧的,不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