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遇到DCDC芯片坏掉,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01-24):
一个小产品上用到了贝林的BL8028 实际使用时,发现有几个莫名的坏掉了

图中的是BL9309,实际贴的是BL8028
芯片链接是  https://www.belling.com.cn/media ... BL8028_V1.13_en.pdf
12供电,通过dc转成5v, 在通过8028转成3.8v, 输出的3.8v 给移远的CAT1 模块供电。
现场的情况是,偶尔出现坏掉的,换了 8028就好了,最远的一个大约是半年坏掉,最近出现两个坏掉,工作有1年左右。自己测试从来没有出现,搞得头大了,是芯片问题,还是自己设计问题?

网友A:
这个芯片的电流最大只有1.5A,以前设计给4G模块供电时,一般选的DCDC至少3A,你看下移远硬件手册推荐的供电电源的参考设计是多少?

楼主:
用示波器看过,反复拔插电源,BL8028的输入没有尖峰干扰

网友B:
我记得这种模块电流挺大的,估计顶不住,以前的EC200手册要求至少3A电流,你这个才1.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电流最大只有1.5A,以前设计给4G模块供电时,一般选的DCDC至少3A,你看下移远硬件手册推荐的供电 ...

我看了移远的手册,一般推荐是3A,1)EC600N-CN 模块不支持 GSM 频段(LTE-only),外部提供的电源至少能够提供 2 A 的电流能力即可。
难道是过载?芯片容易挂?我以为是过载芯片保护,不会烧掉,而且CAT1模块绝大部分时间电流其实都不是很大,所以就BL9309  这个是2A的,后来BL9309缺活,就用BL8028代替,这个是1.5A 的。难道电流不够,芯片就容易烧掉?

网友C:
国产DC芯片选型要谨慎,耐压,电流要留50%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这种模块电流挺大的,估计顶不住,以前的EC200手册要求至少3A电流,你这个才1.5A ...

这个模块最大要求2A就可以了

可能我选的芯片电流不够,这个8028是1.5A,9309是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DC芯片选型要谨慎,耐压,电流要留50%余量

可能是我选的有点想当然了,
SY8120B1ABC 是2A的,用了不少,一直都很稳定,8028可能保护不是很好,我在测试测试,过流的时候是不是容易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选的有点想当然了,
SY8120B1ABC 是2A的,用了不少,一直都很稳定,8028可能保护不是很好,我在 ...

批量性生产请尊重人家数据手册,尤其是国产芯片
DCDC 内部也是NMOS, 他也要符合SOA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批量性生产请尊重人家数据手册,尤其是国产芯片
DCDC 内部也是NMOS, 他也要符合SOA曲线 ...

可能真是我想当然了,这次也算一个教训,自己感觉模块一般不会到2A,而且dc芯片带保护,就随便用上去了。

网友E:
导致DCDC烧坏的根本问题,不是电流不足,而且3.8V端带了挺多电解电容的,其实1.5A足够了
根本问题是两个DCDC的封装都太小了

网友F:
看BL8028的输入电压是2.6V to 5.5V,上级DCDC输出的5V有点纹波就超过5.5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致DCDC烧坏的根本问题,不是电流不足,而且3.8V端带了挺多电解电容的,其实1.5A足够了
根本问题是两个DCD ...

为什么封装小就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BL8028的输入电压是2.6V to 5.5V,上级DCDC输出的5V有点纹波就超过5.5了吧

5v输入到这个芯片前,我担心电压过高,加了个肖特基二极管,实际上这个芯片的输入电压大约4.9,

网友F:
引用 楼主:
5v输入到这个芯片前,我担心电压过高,加了个肖特基二极管,实际上这个芯片的输入电压大约4.9, ...

纹波跟你加肖特基二极管有啥关系,加5v的tvs管用,但是tvs有时会击穿。我遇到过一个前同事设计的电路,就是用了5.5v的ldo和dcdc,上级是5v的dcdc,就是偶尔坏,换成更高输入电压的再也没出现过。这种设计一批量就出问题,见过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纹波跟你加肖特基二极管有啥关系,加5v的tvs管用,但是tvs有时会击穿。我遇到过一个前同事设计的电路,就 ...

换耐压16V的LDO稳点

网友G:
我用SY8303....最贵6元...出货有2K的DTU设备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批量性生产请尊重人家数据手册,尤其是国产芯片
DCDC 内部也是NMOS, 他也要符合SOA曲线 ...

这个DCDC能100%duty,上管是PMOS
Rdson = 0.25Ω 看起来比原设计的BL9309热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纹波跟你加肖特基二极管有啥关系,加5v的tvs管用,但是tvs有时会击穿。我遇到过一个前同事设计的电路,就 ...

也有这个可能,我暂时换成了TLV62569  最早想用ldo的。但是觉得太大。

楼主:
当时觉得ldo尺寸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SY8303....最贵6元...出货有2K的DTU设备了....

这个芯片比较贵啊。

网友G:
这个芯片我没遇见有坏的....而且我都是-20~60的范围了....工业级的环境。
DTU设备就是4G-CAT1的,确实抗噪了,最近设计一款电力专用DTU....继续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DCDC能100%duty,上管是PMOS
Rdson = 0.25Ω 看起来比原设计的BL9309热一倍

这个芯片有热保护的,按道理不应该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我没遇见有坏的....而且我都是-20~60的范围了....工业级的环境。
DTU设备就是4G-CAT1的,确实抗 ...

这个芯片几方面都有优势,电压高,电流大,但是和我现在的pcb封装不兼容,如果用这个芯片,只能重新做板子,先看看有没有和我现在封装一致,不容易坏的,现在临时换成TLV62569, 这个芯片最大输入6v,2A的,比用的BL8028好一些

网友I:
我用的是MP2560,模组也是移远的。出货有五六年了,总共有小一百K吧,DCDC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是MP2560,模组也是移远的。出货有五六年了,总共有小一百K吧,DCDC没出过问题。 ...

和我的BL8028 封装不兼容,哎,要有一样的封装能替代一下就好了,都怪当时选的随意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几方面都有优势,电压高,电流大,但是和我现在的pcb封装不兼容,如果用这个芯片,只能重新做板 ...

最大6V还是可能坏的,怎么也得9V以上输入才安全,感觉你还是没理解纹波的概念。
SOT-23-6和SOP8封装的DCDC芯片最多,最容易pintopin替换,其他的只能自求多福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也有这个可能,我暂时换成了TLV62569  最早想用ldo的。但是觉得太大。

我也是碰到几个SY8089烧了,自己测试几十片都没问题,现在也是换了TVL62569,看看情况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大6V还是可能坏的,怎么也得9V以上输入才安全,感觉你还是没理解纹波的概念。
SOT-23-6和SOP8封装的DCD ...

主要是已经做成板子了,找了一圈也没有特别合适替代的型号,以后还是用LDO的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碰到几个SY8089烧了,自己测试几十片都没问题,现在也是换了TVL62569,看看情况怎样。 ...

哎,现场运行了大半年以上,遇到几个坏的,可能我们掉到类似的坑了

网友J:
是呀,我的是供了几K的了,最近突然出现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呀,我的是供了几K的了,最近突然出现几个

这个最糟心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坏一个。以后还是用ldo算了

网友K(2024-03-01):
引用 楼主:
这个最糟心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坏一个。以后还是用ldo算了

ldo有这么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K:
ldo有这么大的电流?

很多啊,就是体积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