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型DCDC芯片的最小压降如何计算?

楼主(2024-01-24):
LDO一般有1伏左右的最小压降,DCDC似乎也有这样的特性。比如想要3.3V的输出,数据手册上给的输入范围是10V-24V。我想知道DCDC芯片的最小压降,需要查询数据手册中的哪些参数,有没有相应的计算公式?

网友:
最大占空比吧

网友:
一般都会有Ton_max时间,根据输出电压和电感量,就能算出最小输入电压。

网友:
选5.5v以内的dcdc,可以达到100%的占空比,压降最低0.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