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运放跟随器分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4-01-24):
想要一个0.8V左右的电压作为参考电压,输入结果仿真为什么是2.296V
前端经过分压后0.8进入运放正端  为啥跟随器电路出来变成2.296V了?

网友A:
op07不是轨到轨,单电源供电差不多最低输入2V

网友:
输入太小,试试双电源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p07不是轨到轨,单电源供电差不多最低输入2V

想请教一下“轨到轨”是该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轨到轨”是该怎么理解~

两个鬼打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轨到轨”是该怎么理解~

rail to rail。。

网友:
高不成低不就

网友:
op07早该淘汰了,现在基本上都是用单电源运放了。精密运放也有单电源的可用,而且需要非常高精度的场合基本上都可以找到整体解决方案,很少有需要用精密运放自己搭的场合了。
当个分压缓冲器根本不需要精密运放,随便一个358就行,这种应用对vos一点也不敏感

网友:
用输入和输出轨到轨就正常了,可以选聚洵GS8xxx好像不贵

网友:
反馈电阻R2有啥用? 可以不要吗?    输出下拉电阻r3有啥用? 可以不要吗?

网友:
选lmv358 或者LMV321应该都可以   轨到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