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模拟高延时网速慢的网络环境

楼主(2024-01-25):
公司做一些带以太网接口的产品,发现不同网络环境下产品的体验差很远,甚至在比较恶劣的网络环境下出现了bug。你们是如何模拟恶劣的网络环境呢?手上买的交换机都是 最多能限制到 64K,延时也不大。

网友:
网络损伤仪,以前知道ixia有,现在被keysight收购了。
当然这东西不便宜

网友A:
网络转串口,串口装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转串口,串口装网络

这对网络没什么影响,

网友B:
用Windows搞个软件,wincap底层以太网包转发好像也行,可以程控延时什么的,就像“软路由”
另外还有个稍微简单不可控的方法,找两速率比较低的wifi路由器桥接,甚至可以人为增加其他无用数据流来占用带宽。
搞个信号不咋好2g手机开热点也是简单粗暴哈哈哈

网友:
内网用类似p2p软件或者arp攻击来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Windows搞个软件,wincap底层以太网包转发好像也行,可以程控延时什么的,就像“软路由”
另外还有个稍微 ...

Windows 平台上有一个类似的工具: clumsy
-----------
clumsy 能在 Windows 平台下人工造成不稳定的网络状况,方便你调试应用程序在极端网络状况下的表现。

简介
利用封装 Winodws Filtering Platform 的WinDivert 库, clumsy 能实时的将系统接收和发出的网络数据包拦截下来,人工的造成延迟,掉包和篡改操作后再进行发送。无论你是要重现网络异常造成的程序错误,还是评估你的应用程序在不良网络状况下的表现,clumsy 都能让你在不需要额外添加代码的情况下,在系统层次帮你达到想要的效果:

特色:
下载即用,不需要安装任何东西。
不需要额外设置,不需要修改你的程序的代码。
系统级别的网络控制,可以适用于命令行,图形界面等任何 Windows 应用程序。
不仅仅只支持 HTTP,任何 TCP, UDP 的网络连接都可以被处理。
支持本地调试(服务器和客户端都在 localhost)
"热插拔",你的程序可以一直运行,而 clumsy 可以随时开启和关闭。
实时调节各种参数,详细控制网络情况。

---------------

PC上整两个网口做路由转发,中间用这个软件来干扰,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网线上串接个电阻或者并个电容试试,收发数据出问题,mac层会不停的重发校验,然后网速就变慢了

还有就是电力猫,然后在电线上增加一些一些干扰,或者拉大两个节点间距,也能降低网速。

网友A:
交换机找2个口用网线连起来

网友C:
网络测试 是由一套标准的的呀。 你们不会RFC2544这些都不去测试吧. 而且有一堆的测试仪器, 你找个实验室咨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找2个口用网线连起来

还是你比较狠

网友:
linux软路由,iptables+t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络测试 是由一套标准的的呀。 你们不会RFC2544这些都不去测试吧. 而且有一堆的测试仪器, 你找个实验室咨 ...

移植个协议栈,然后socket上做些应用,没有那么专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对网络没什么影响,

怎么会没影响呢?!
串口设置为1200bps,网速能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没影响呢?!
串口设置为1200bps,网速能上来???!!

一夜回到拨号上网时代!

网友:
手机热点,限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