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改善SOT223贴片歪的情况

楼主(2024-01-25):
之前直接用EDA里的封装,有部分SOT223歪,我想是焊盘太大了,所以改小了焊盘,但还是有歪的,有什方法能改善这个情况呢?

网友:
加热不均匀

网友A:
大焊盘两侧铜皮不对称

网友:
焊盘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焊盘两侧铜皮不对称

如果是这个原因是否都向一边歪才对,现在是随机歪。

楼主:
50个里面有7个是歪的,其他都是比较正的

网友B:
这个大概是贴歪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大概是贴歪歪了。

如果是贴歪了那就没办法通过修改封装改善了,JLC的机器应该不至于啊

网友:
标准型没见有歪的

网友:
AMS1117    我在JLC 贴出来 有时候也是歪的   但是SOT23封装就不会

楼主(2024-06-06):
赞一下,相同的板子这次一个歪的都没有,应该是改进了。

网友C:
三只脚+一个散热片。
受热过程中锡膏吸附力平衡点很重要哦。
估计会有一定概率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只脚+一个散热片。
受热过程中锡膏吸附力平衡点很重要哦。
估计会有一定概率偏移 ...

这个大,估计是贴的时候是什么样,焊出来就是什么样,吸不动,自己手贴过烧箱也是手贴的时候是什么样,烤出来就是什么样,不像阻容能吸附修正。

网友D:
散热片焊盘稍微改大点试试。

网友E:
把大焊盘左右拉大增加左右的上锡的张力,这样熔锡的时候会把芯片拉回中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片焊盘稍微改大点试试。

之前用通用的封装,焊盘较大,大部分歪到焊盘边界,所以才改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大焊盘左右拉大增加左右的上锡的张力,这样熔锡的时候会把芯片拉回中间位置 ...

之前就是焊盘较大,大部分歪到焊盘边界,所以才改小的,问题应该不是出在这里,这次贴的没有一个是歪的,估计JLC找到了原因并优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就是焊盘较大,大部分歪到焊盘边界,所以才改小的,问题应该不是出在这里,这次贴的没有一个是歪的, ...

那估计是钢网开得不好了。

网友:
我也觉得像是贴片贴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