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MOS管搭建的横流源,如何实现快速关断

楼主(2024-01-25):
如题,运放+MOS的横流源,如何实现快速的电流关断。

使用过程中需要实现快速把电流关断,以实现快速关闭激光器,关断时间最好在100ns量级。

图中上面的运放+MOS管设置保护电流,这里限制最大电流。

中间运放+MOS是设置电流,设置目标电流。 下面的运放构成电流反馈和测量电流。

目前测试过通过小mos管拉低上管的G级、运放到G级加模拟开关切换到地,会有震荡和严重的过充;电流设置通过DAC设置电压到0v自然是可以的但是就是速度慢,不满足使用的要求。

看看各位还有啥招没有,可以加模拟开关,可以换运放,啥方案都可以,只要实现电路上100ns左右的关段时间就可以。

就目前的来看运放的摆率可能比较低影响了关断时间,但是换其他高摆率的运放电流会出现验证的震荡,不知道这里的运放到底有啥讲究没有。模拟开关也试过了,能支持正负电压通过的型号不多,不确定是否带宽不够,也出现了震荡的情况。

网友:
同时把激光输出短路掉?

网友:
运放输出电流太小了,关断就慢了,再用三极管扩流一下

网友:
这个帖子里有振铃的优化方案,换高摆率的运放可以看看能不能改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2566-1-1.html

网友:
换BJT试试

网友:
g级  电阻 并联一个反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
高摆率大电流的运放试试
100ns,开关型的mos驱动ic能满足,关断信号去触发驱动ic

网友:
LTC6752高速比较器做个Mos开关可以吗

网友:
当然是用MOS驱动IC 去关断,
你这个100ns时间怎么算,从MCU发出命令到MOSFET截至,还是单MOSFET截至时间?
驱动IC收到命令到输出响应,Propagation Delay目前看到最快的要45ns样子(应该可以找到更快的)。 输出的下降暂时按10ns算(跟你的MOSFET Qg参数有关),你选的MOSFET Turn-Off Delay Time典型值写的是23ns,fall time 5.5ns, 加起来78.5ns,可以实现。选氮化镓之类MOSFET,速度更容易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