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mos管替代继电器导通直流电压

楼主(2024-01-25):
想用mos管替代继电器导通直流电压,但是无法确定输入的两端哪端的电压高,或者说是在变化的,可能一点时间这端高,果断时间另一端高,到底使用NMOS还是PMOS就无法确定,有没有什么NMOS和PMOS组合的电路方式可以不管正接还是反接电压都可以控制通断

网友A:
2个MOS背靠背,用光伏输出光耦或隔离电源驱动他们的栅极
比如2个NMOS的S接一起,G接一起,2个D连接被控制电路

网友:
难道这就是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MOS背靠背,用光伏输出光耦或隔离电源驱动他们的栅极
比如2个NMOS的S接一起,G接一起,2个D连接被控制电 ...

有没有详细的图参考下   没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详细的图参考下   没太明白

就像锂电池保护板那样背对背连接,MOS是可以反向导通使用的,当MOS栅极有电压使其导通时,
处于与一般情况下的负载电流方向相反的那个MOS的体二极管被其导通电阻短路,并不会有二极管那样的压降和发热问题。
下面4个例子中的第一个来自坛友BS_good200xy的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1514-1-1.html

编辑:调整图片顺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像锂电池保护板那样背对背连接,MOS是可以反向导通使用的,当MOS栅极有电压使其导通时,
处于与一般情 ...

第二个选项不就是一颗TLP172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选项不就是一颗TLP172么

对,没错,但自己做可以使用更大更猛的MOS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选项不就是一颗TLP172么

好器件,代替继电器了

网友(2024-06-24):
此贴巨有价值,收藏夹

网友:
这种很多的,可以搜 MOSFET继电器 就是固态继电器的一种。

网友C:
又叫光电继电器。我用过近上万个了,用在PLC的直流24伏输出点,故障率不高。

网友:
要加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叫光电继电器。我用过近上万个了,用在PLC的直流24伏输出点,故障率不高。 ...

用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