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防行业的朋友吗?做过用户信息传输装置吗

楼主(2024-01-25):
公司在做一个管理平台,需要我开发硬件去对接各种各样的消防主机,请问这些主机的通信方式和协议有哪位朋友有现成的吗?

网友A:
智慧消防行业吧,这个行业快做烂了吧。我们之前问过报价太高了。给你指条明路,直接对接别家现成的用户信息传输装置,然后通过这个用传再去接消费主机。你们的优势应该是平台而不是这个设备。

网友:
一家用传不够,可以对接两三家,基本上能把市面上主流的消防主机覆盖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慧消防行业吧,这个行业快做烂了吧。我们之前问过报价太高了。给你指条明路,直接对接别家现成的用户信息 ...

是的啊,我们老板想自己弄,因为预期的量很大,用自己的硬件价格低好控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啊,我们老板想自己弄,因为预期的量很大,用自己的硬件价格低好控标。 ...

量大?价格低?你们老板怎么算出来的? 智慧消防市场看起来很大,但是用传这玩意一个项目就用一台,你们一年能做几个项目?很容易就算出需求来了。另外海湾这类老牌消防厂家的也就是三四千一台设备,海康、大华这类新型安消一体化的厂家应该卖两千以内了,还有一帮像你们这样涉足比较早的小厂卖几百,咋玩啊? 其次是自己做的硬件只算bom成本?研发投入,型号适配,过3CF认证,没有一个省钱的。消防主机这玩意即使同一个厂家不同型号的协议都不一样,很多协议还是不公开的,抓数据分析数据逐个型号对接都够你喝一壶的。适配一个新的主机型号,人工成本5K打底.

网友:
之前对接过一个钢厂项目,把两台消防主机数据传到DCS上,一个厂家的两个型号协议都不一样,而且那协议真是太要命了,好多自定义数据项,描述段还是空的。

网友:
小厂难受,大厂还好,对接协议是个大问题,因为很多国内厂商的协议内容不开放给别人,就算开放也是删减版的,除非深度合作,否则对接各种坑;